旋翼头制动器原理

楼主(2009-04-09):
求高手详细解释下旋翼头制动器原理

网友A:
还以为你在讲解呢

网友B:
标题党成员就是不一样,以为是这理论课呢,原来..................

网友C:
这个。。。。。还要讲解吗?
手一按不就制动了?!。。。。。。

网友D:
LZ 回答真精炼

网友E:
旋翼头制动器的原理就是铁和肉摩擦后肉把铁贴住了。

网友F:
总归一句话,大飞机制动器是对于个高的人用的(尤其是90机)。个矮的人,相去按,手臂都不够长
个人经验是,基本上没用。大不了等大桨慢慢停下来,也就2分钟的事情

楼主:
世态炎凉

网友G:
不如降落后就马上HOLD,然后再把油门推到最大,桨很快就停了。我用6EX的时候就这么干,换DSX7后就不用这样做了(直接把HOLD螺距调成-5)

楼主:
我是在淘宝上看到有这样的配件卖问问.没高手来解释下吗

网友H:
楼上的都说得很详细了,你还要怎么样的解释请问楼主.

网友I(2009-12-20):
浅显一点说:就是用于机机降落后,用手按住制动器,使大桨迅速停下来,否则大桨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自然停转。

网友J:
手和刹车盘摩擦,使大桨更快地停下来。LZ都不看解释的……

网友K:
上邊都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