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JOY驱动问题

楼主(2009-04-09):
搞了一下午+一晚上,都不能排除PPJOY驱动出错问题,已经调整过LPT口,还有主办的BIOS设置,也拿过一个干净的系统试过,还是装不上驱动,真是超郁闷了,哪位大虾能告知其中的原因??谢谢了!

网友:
你在ppjoy里选的是虚拟摇杆吗??不会是选了真的打印口手柄吧!!

楼主:
是虚拟的,不可能直接用LPT1

网友:
1.4的音频插件装了吗??那个安装包里的文件复盖了安装目录下的那个文件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