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40A电调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09-04-09):
新西达40A电调可能是设置了刹车功能,一接上马达就烧马达,谁知道如何在不连接马达情况下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油门打最大,接电调,三声音乐后进入设置模式

网友:
所有的设置全部按出厂设置一次,XXD电调会自己变设置,而且变的项目还很多,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朋友,我不能接马达,一接上马达就烧马达线圈,所以不会有设置的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朋友,我不能接马达,一接上马达就烧马达线圈,所以不会有设置的声音。

那还有什么可说得?直接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