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O圈自制

楼主(2009-04-09):
450飞了一段时间或炸机后后就要跟换中联0圈,在网上购买又很贵。于是就到卖密封圈的店里买了一根线径为6.5的O圈,切下两截O圈,厚度自己控制。在中间钻个3mm的孔装上去一试简直爽呆了,效果好极了。剩下的还不知道要切多少个。 这下可以包我爽炸了。想爽炸的朋友可以一试喔。

网友:
上图才是硬道理~~~~

网友:
一根线径为6.5的O圈,切下两截O圈????????????

网友A:
打小语文没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小语文没学好。

虽然小学语文没学好,但是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我只是想让更多的模友以最小的投资享受到更大的乐趣而已。你学的好麻烦你就不要在后面跟帖了,鄙视你这样的人。

网友:
贴个图片 看看  什么样子的啊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买根很粗的橡胶圈,线径6.5m,按需要的厚度截下2片,然后中间转3mm的孔,就可以用在450上了。
但是O圈买不贵吧!

网友:
上图,貌似可以做一体化O圈了。

楼主:
图片来了,手机照的,不太清楚。

规格为内径120*6.5的O型圈

规格为内径120*6.5的O型圈

做的2个3*6.5的O型圈

做的2个3*6.5的O型圈

对比

对比

楼主:
最重要的一点是一边只需要一个O圈了,由于切的O圈两面是平的所以能够更好的和垫片接触,压力平均。

网友:
O圈的作用是什么?

都是橡胶但质感是否一样?

网友:
硬度怎样?

网友:
你怎么保证3MM的空是钻在中心呢!

网友B:
这个中心孔加工难度不大。

网友:
用3MM的内六角..加热,然后在中间烫个洞,.这样可以吗?

楼主:
烫不了,橡胶O圈的耐温一般都超过了100度,有条件的可以用车床加工一个内径为6.2的轴套将橡胶条塞进去用中心钻打孔,这样的精度高些。没条件的就用电钻钻孔,我就是用手电钻打的。可以先用小点的钻头引个孔,在用3个的钻头打孔。

网友:
真理需要实践,送两个我用哈就晓得行不行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中心孔加工难度不大。

难度是不大只是你很难保证同心圆的!别到时候出现双桨叫苦

网友:
O圈并不贵呀,LZ这样做并不值得:一来内外圆如何保证同心?二来如何保证橡胶的硬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飞了一段时间或炸机后后就要跟换中联0圈,在网上购买又很贵。于是就到卖密封圈的店里买了一根线径为6.5的O圈,切下两截O圈,厚度自己控制。在中间钻个3mm的孔装上去一试简直爽呆了,效果好极了。剩下的还不知道要 ...

我可能不懂,我的450炸了好几次,这玩意儿怎么就不用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