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016调试的 窍门

楼主(2009-04-09):
ESKY-016调试的 窍门

1.消除双桨,
把油门曲线设置成平的,10%动力,低转速下观察双桨,再用高速观察一下,最好把飞机绑在凳子上,注意安全
2.尾巴推力问题
使用无刷的情况,016尾桨锁尾没有问题,450尾桨机动灵活,推力余量大
3.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在使用E0004这个016的无刷马达作动力情况下,使用9T的齿轮的话,油门可以设置高一些,增加机动性
使用这个马达的话推荐使用至少11T齿轮 ,这样动力会有明显改善,螺距建议最大设置到10度!放心,
不会自旋,我已经验证过,猛推油门也不会自旋
4.陀螺仪混控度
10-15%是一个较好的数值不影响机动性
5.我昨天根据0004马达,9T齿轮新搭配出来的油门和螺距曲线
油门 0,35,60,65,70,82,100
螺距 -1,1,3,5.5,7,8,10
此搭配的优势是,因为转速提高了,有较好机动性,降落比原来平稳
,急退油门时候动力余量明显比之前大
根据我得到的情报,016配置的好的话,可以抵御3级风,4级阵风

网友A:
016我每次在戶外飛,感覺很不抗风,漂得挺利害的~~加大油門并減小螺距可否更抗风些呢~
lz用的是什麼控~有七點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6我每次在戶外飛,感覺很不抗风,漂得挺利害的~~加大油門并減小螺距可否更抗风些呢~
lz用的是什麼控~有七點螺距~~

非也,016想抗风,不在于减少螺距,而是增加动力,通过曲线设置改善动力的余量!
我用的无刷动力本来就不高,所以只能靠螺距,转速,齿数来弥补动力弱的缺点。

使用450尾桨的话锁尾容易,而且左右旋动力足能提高一定的机动性

说出来也别笑,我的016是山寨的,自己配的!
控是天地飞的八通,10点曲线太复杂,先配了个 7点的

小螺距高转速的缺点是 马达功率转化成动力的效率比较低,尤其是高转速马达上,这个点很明显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低速的时候检查双桨是错误的!
检查双桨一定要在中、高速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速的时候检查双桨是错误的!
检查双桨一定要在中、高速的时候……

黑哥,高速的我也查过,我一般要查好几遍知道没问题
,。。查的时候心里发毛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