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齿轮与主轴齿轮上下稍有错位(0.4mm吧),容易损坏吗?

楼主(2009-04-09):
请问各位大大,电机齿轮与主轴齿轮上下稍有错位(0.4mm吧),是否正常呢,容易损坏吗?原来没注意,摔后检查发现的,多谢回复!!!

网友A:
一般来讲--要看具体齿轮尺寸,工况...
但是,无论如何,0.4mm,是一个比较大的径向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讲--要看具体齿轮尺寸,工况...
但是,无论如何,0.4mm,是一个比较大的径向间隙

是轴向间距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