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潜上浮的建议

楼主(2009-04-09):
潜水学习了几天了,看了很多精华的帖子,相当不错,所以忍不住注册会员过来凑凑热闹,呵呵
直入主题吧:
下潜:将艇自重(水箱注满水)与浮力相等或自重大于浮力,水箱至少有上下两个孔(想要排注水的时候更快就可以适当增加大小或数量)怎样注水就不多说了,各位都有妙招,注满水后在水中就可以用前后水平舵控制艇在水中的深度。
上浮:先用舵控制艇上浮,使上面的水箱孔露出水面,然后用水泵向下排出水箱中的水,排出后关闭两个孔,此时就可以让艇浮在水面上。
以上仅供参考
本人没有玩过正规的模型,想玩。。。不知哪位大侠能推荐一下什么遥控器能水陆空都可以用的遥控,最好能让在水面以下两米能接收到信号的,为了减少开支,只能这么买了,功能可以慢慢的学。。。菜鸟在这里先谢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菜鸟,不知“10C”是什么,麻烦大哥解释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十通道的意思啊
价格好像挺贵的,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水下遥控要求波长尽量长,频率尽量低;空模一般频率较高
综合考虑用40段可能比较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要求就是能飞电直(不追求特技稳飞就行),能玩潜艇,能玩这两样玩车就不在话下了,呵呵,谢谢楼上的兄弟啦

网友(2009-08-21):
 不是有很多人都自己改装到了吗?
我看过几个他们的方法都是不同的喔~

网友:
我要发帖

我要发帖

网友(2009-10-15):
是一个方法,但是要加个向下的螺旋桨产生升力,不然躺在水底的地上的时候就前进不了,也就无法升出水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