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虎改造分享...更新完结

楼主(2009-04-09):
我的虎开始折腾了,先折下存放,先改软避震,间单改好了,将左右导轮铁片相反用,再钻个小孔,那弹簧便没那么硬,避震便软点,,...........

网友:
请问是坦克吗?

网友:
LS这问的.....

楼主:
继续...改良hl tiger1炮塔间 僚大问题,在车身炮塔孔内,以120度各贴上0.5mm pvc胶片,改後炮塔旋转没间僚了,倒置也不会掉下,

计划虎1 动力改无刷系统,亚拓430x quark 33a esc 各二个 先上个图

网友:
LZ  好厉害
我刚买了个M41A3   昨天刚改了悬挂 效果不错
也想改个无刷  但是成本有点高啊   双向电调一个30A的就150   无刷电机一个大概120   还要有刷转无刷的转换器 一个要90
这样下来改个无刷就要720了   比坦克还贵了两倍啊(我买的是塑料版的369元)
不知道LZ计划怎么改  能否详细的说明一下  给我做个参考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实的是平宜版,没声效发烟...........接着改善全车间隙,计有减速箱改铜轴套,全改轮子铜套,改比例控,加声效,炮塔後座..........还有...........................等着瞧

网友:
LZ   真是有志向啊  工程好浩大,期待LZ的作品,不知道是否能直播~~~~~~

楼主:
今天改造了轮子铜轴套,变速箱出力轴铜套,明天再续

楼主:
今天没多时间,只改了随动轮 加长铜套,及随动轴

楼主:
底盘防水改造,用pvc胶片杷轮子限位孔在车内密封,防止进水,出力轴加夕胶环与车身轴孔连接,防止主轴进水,在较浅水行走也不会进水

网友:
波箱换了吧!那个尼龙齿轮经不住你无刷折腾,至少换个金属版的阿!

网友:
 ,不错不错,等着新内容。

楼主:
刚挖空了电池葙,空间大多了,可放下二块6cell 2800ma啊,够强悍吧  补洞防水,这个叫 涉水虎

楼主:
今天改了炮塔旋转大齿,可突破360迥旋,也加长炮管,原短了不合比例,还车了个机抢带球头的,可作任意角度摆动
HL 车头灯是错的,也改了,改得不太好

网友:
改的不错!尤其换铜轴承,是LZ动手能力很强呀。。就是成本太高了,还不如电池换12V的。。。速度就快多了。成本比无刷低的多。

网友:
有想法。动手能力不错。
工具设备也不错。

网友:
又一个有米的牛人,...哈哈...楼主动手能力也很强...赞赞赞....

网友:
坦克 的 诱导轮  不应该 同轴吧

坦克转向是靠履带差,也就是说坦克转向靠一边的履带转的快,另一边的履带转的慢,履带差使坦克出现转向。

诱导轮  同轴 的话 坦克转向 2个诱导轮  一起转 那有一边 是打滑的 可能 造成 转向 布足 对履带 诱导轮  磨损 加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没看清楚吧,是共轴不是同轴,二个诱导轮互不相干的

楼主:
没事忙,还是改了点,动力轮加强,齿轮箱强化支撑,这不怕在行驶中 齿轮箱甩掉

楼主:
齿轮箱加固,车底盘也坚固多了,改造只须二个 长6.3mm 直径5-6mm 通孔3mm 一个长58mm 直径5-6mm 或六角形更好,镙牙3mm 再将齿箱原固定柱,钻通孔3mm,再加二个3mm 长40mm 镙丝便可以
车体改造也完成了,接续是涂装,这个程可苦了 为这造了四个纤维圆片,看倌可以何用

楼主:
恒龙虎更新涂装

折腾的代价,有回报了,终於将这只虎更新成黄老虎,可以抡亲了  迷彩待续

网友:
很好很强大。。。。。。。。

楼主:
HL TIGER 涂装完成

终於涂完了,真累....下节电装待續,这个平宜版,没音效发烟,现等那个新电变RX18到手才可动手,等侍中.................................

网友:
鼓个掌吧

网友C:
很黄,很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黄,很暴力....

完全同意。。。。。。。。。。。

楼主:
实车没相片那么黄的,这张经电脑处理後较接近实车颜色

网友:
真的很强啊,对了,楼主的自己加工的配件卖不卖啊?

楼主:
这只hl虎改造巳完成了,电装也没什么好说的,只是把猎豹的电装转到虎吧了,细节部份有再加改良,再加长炮管,及千斤顶加搅手,也将电源开关及充电接口改到炮塔上,动力是一块6v 3.5a 密封电池(平宜呵 35块 )这个改造分享完了,下續会是猎豹或田牌虎一的制作,再顶吧

网友:
很强,对了,楼主自己的加工件出售不啊?我也想要哦

楼主:
加工的没多呵,自己动手吧..........

网友:
主要是没你那些工具,呵呵,铜管什么的,呵呵,我得用别的方式固定波箱

网友(2009-06-02):
没有看到无刷的改装啊,很期待这个的

网友:
不是改无刷动力的吗?怎么就这样!

网友:
真舍得花钱,再加点买田宫了,呵呵!

网友(2009-08-18):
请教一下楼主,左边的是供电给坦克的总开关是吗?右边的是接充电器的吧?
充电的时候你是不是把总开关关了再插充电器充电的呢?,如果不关总开关就充电会不会烧啊.还有就是,这个总开关只控制正极的吧,哪负极是一直接通的,如果关了正极,负极和车体是通着的,这样充安全不?多谢指点一下.

网友D:
电源一关掉等于电路断开,也就没所谓了吧。。
还有LZ的充电接口为什么这么小啊?

网友:
LZ烧得挺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一关掉等于电路断开,也就没所谓了吧。。
还有LZ的充电接口为什么这么小啊?

应该是用电脑风扇的小插座改的,线估计不会很粗,不知道这样会危险不?

网友(2010-07-04):
强烈建议楼主的改装件成套出售,造福广大模友。

网友:
哈哈。改的不错啊。LZ真是强人啊!

网友(2010-12-04):
现在看不到图了

网友:
为什么都看不到图片???

网友:
无图无真相。。。。。。。。。。。无图无真相。。。。。。。。。。。无图无真相。。。。。。。。。。。无图无真相。。。。。。。。。。。无图无真相。。。。。。。。。。。无图无真相。。。。。。。。。。。无图无真相。。。。。。。。。。。无图无真相。。。。。。。。。。。无图无真相。。。。。。。。。。。无图无真相。。。。。。。。。。。无图无真相。。。。。。。。。。。

网友(2011-01-17):
 强烈要求铜套(轮轴)和机枪出售~~~~~~~~~~~~~~

网友:
 ,LZ自产自销。或许可以看看淘宝有没有得买的

网友:
强烈要求铜套出售,因为没有车床,加工不了

网友(2013-01-09):
改的很好啊!请问楼主,诱导轮的那根横轴用什么做的啊,具体尺寸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