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问题,LAMAV4问题

楼主(2009-04-09):
我的LAMAV4玩了一会,再次启动时,老是在地上打圈,油门打到最大时,四合一闪红灯,老手给个答案,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
没人来回答,自己顶!
没人来回答,自己顶!

楼主:
本人潜水断断续续有四五年了,只看贴不回,所以还是新手!
本人潜水断断续续有四五年了,只看贴不回,所以还是新手!惭愧!

网友A:
可能电机坏了一个。

网友B:
油门打最大,四合一亮红灯是正常的,在地上打圈不起飞,估计是一个电机不行了。

网友C:
我是新手!进来学习!!!

楼主:
电机我测试了,是好的,。。。。
电机我测试了,是好的呀,我分别插拔了两个电机的卡口,测试后是好的,

网友D:
兄弟,你是不是桨装错了!

网友E:
不清楚啊 电机坏了 桨该不转吧 桨不转应该看的出来啊
LAMA装错桨 一般也不会啊 他说是新机器 应该装好的啊
四合一 一直闪红灯 可能是问题所在
最好上个照片 视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