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看看我的004怎么了。。。

楼主(2009-04-09):
2040电机KV3600 10T 11.1V锂电  一开始是30%油门,没双桨也没震动,可是油门推到50%以上,桨就开始抖了,实在找不到原因了。。。

大家帮帮我把。。。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014219&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和视频来看,需仔细地校正一下桨的平衡和桨的攻角!

网友:
有地方断了!请仔细检查!

楼主:
大桨是平衡的,至少用水杯法是,也没有哪里损坏,可是,不论我怎么调攻角好像只要达到一定的转速时就就会开始抖,不论双桨的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桨是平衡的,至少用水杯法是,也没有哪里损坏,可是,不论我怎么调攻角好像只要达到一定的转速时就就会开始抖,不论双桨的大小

其实,利用所谓的“水杯法”,只做了一个静平衡。动平衡你还是没做过呀?

网友:
桨太软了,高速时变形

网友:
电机转速太高了桨会不匹配,好比在固定翼里面一个规格的电机所配的桨就有严格的限制一样,看看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把齿轮换回9T的看看还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学习论坛上green改无刷的方法,把塑料桨剪短些试试

网友:
我也是004换了木的了。不过看上面写的最高支持2400RPM。。不知道你电机搞的超标了没有。

网友(2010-03-06):
个人感觉是主轴变形,然后你把桨的升力调整到不对称的平衡,等转速大以后因为桨的升力不同,产生双桨,主轴的变形在转速高的时候开始震动,这样的飞机没有足够的升力,能把飞机飞到2米以上的高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