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有关判断飞机飞行姿态问题

楼主(2009-04-09):
纯菜鸟有问: 在用
模拟器
练习飞直线时,总会因为判断不了飞机飞行姿态,导致飞机偏离航线很多后才做出调整。
想请教高手们,怎样判断飞机姿态?如果说是经验的话,那么诸位的经验又是什么?有什么特别好的技巧没?
不胜感激!!!

网友A:
问的好
基本你说的也不是什么航线。应该和我一样是乱飞。
偏离多了看的就清楚些。知道不是一条直线(航线)。
我觉得还是要多练习。自己多琢磨。这个没答案的。

网友B:
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也是模拟器和实际飞行最大的区别。
毕竟一个是在二维的屏幕上的模拟,而屏幕的尺寸有非常有限,另一个是3维有空间感的实际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