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天接连坏2个65MG,发现原因

楼主(2009-04-09):
这段时间飞机响得很,经过分析应该是动力部分震动引起,以为声音大也算了
昨天飞时候下来刚接电一个65MG不动了,用手拧一下舵盘好些又正常,在飞时候失效炸了
当晚回来检查是舵机得马达线虚焊脱落
换了一个,今天一飞,另外一个65也出现同样问题,空中偶尔失灵,地面正常
回家一拆,果然又是震断了
有碰到这种情况得检查一下,不要扔了啊。

网友:
哎呀,这情况我也有过,是舵机线接触不良

网友A:
震动也能导致锁尾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震动也能导致锁尾不稳.

我也碰到过,主轴转速高了震动就大,锁尾就不行了,一把震动解决,锁尾就稳定了

网友:
好像没有谁会舍得没反应就扔了呀 辉盛都舍不得 更何况是65MG

网友:
NND那么简单

网友:
小心使得万年传

网友:
焊接的导线怎么那么容易脱落?!
生产的品质管理也太差了吧

楼主:
65的电路板非常紧凑的挤压在机壳里面,导线是受扯啦力,棕色的那根,2个舵机都是断棕色的

网友:
我以前买过一批65MG 质量 超级差 一次小炸 3个全扫  我朋友也是一起买的 一次小炸3个全扫  换了原厂齿轮后好多了....

网友:
加点热融胶整整

网友:
帅呆,别只是检查舵机忙着焊导线呀,那是治标的方法。
还是得解决本质问题,把飞机的震动毛病解决了那才是治本的策略。

楼主:
是啊,所以我把那个震动太大的电机换了,那个电机是高频的偏心震动,震的尾巴螺丝都动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所以我把那个震动太大的电机换了,那个电机是高频的偏心震动,震的尾巴螺丝都动去

汗一下,,,,“震的尾巴螺丝都动去”是典型的南普好哇,标准普通话是“震得尾巴的螺丝都松了”

网友:
 我一直不敢相信炸了那么多次的飞机震动还能真正的消除掉……原来是这样

网友:
震动是所有高速部分的,杀手。

网友:
看来最终震动才是元凶

网友:
主要原因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