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模拟器运行速度的问题

楼主(2009-04-09):
XTR运行时,打开参数显示。刚开始玩时,可以看到右下角显示:“模拟器运行速度30帧/秒”,画面正常。一会儿之后画面开始抖起来,模拟器运行速度会迅速降到12帧/秒左右。此时如果炸机重来,速度又回到30帧/秒。画面抖的时候操作就会失误。我不知道这是XTR模拟故意设置的干扰,还是电脑或者XTR软件设置有问题?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电脑配置太低了,我的是双核的,能跑到85帧。

网友:
xtr系统要求最低了,如果还是不行,升级电脑吧

楼主:
谢谢两位!我的电脑配置不低啊。苹果原装iMac,CPU: Core 2 Duo T7300 2G;2G内存,ATI HD2400显卡。

网友:
晕死

这么高的配置才30FPS??  你的配置至少可以跑到200FPS才对.我的本子比你差多了.T2500 ATI X1400  也有120FPS啊。

网友A:
XTR 有个毛病,如果有隐藏窗口存在,就会变的非常慢。

例如QQ的消息窗口,金山词霸,瑞星的提示窗口,以及系统硬件更新等等,都会引起XTR运行变慢。

苹果的本,由于改装 XP 操作系统,需要更新显卡驱动程序,ATI 的显卡的驱动程序有水土问题,并不是每个版本都适合玩模拟器。
例如我的ATI X1950  ,原装的V6.4 驱动玩的很爽,但以后的版本在G3 G4下没有办法玩,XTR 也很慢,多次更新最新驱动都不能玩,直到最近更新到9.1版(9.1 之前的N个版本都不能玩,速度很满),它突然开窍了,XTR 大约270帧/秒,比6.4要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TR 有个毛病,如果有隐藏窗口存在,就会变的非常慢。

例如QQ的消息窗口,金山词霸,瑞星的提示窗口,以及系统硬件更新等等,都会引起XTR运行变慢。

苹果的本,由于改装 XP 操作系统,需要更新显卡驱动程序,A ...

谢谢!我也发现了隐藏窗口确实有影响。准备升级下显卡的最新驱动再试试。

楼主:
现在ati的最新驱动是9.4的,我下了但是不能装。后来找到个8.6的装上了,很有效果。正常情况下是60帧,有时会跌到30帧(可能是隐藏窗口的影响),已经好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