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 依然提示 打开控电

楼主(2009-04-09):
究竟是本身兼容问题还是控的问题?

网友A:
估计是线的问题 很有可能是接触方面 我的也这样 昨天打开看了下 一边两个焊点 一边是4个 都重新焊了下 就好了 再没出问题

网友B:
线有问题! 可以去买模拟器的地方换一根!还有就是操作系统,现在好像VISTA是不能玩模拟器的哦!

网友C:
我VISTA,能玩模拟

网友D:
是線的問題~我也常常這樣~但就不知自己如果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