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004就是离不了地的困惑

楼主(2009-04-09):
新买的004 锂电版,飞了不到5分钟(总计)就飞不起来了。
新买的004飞了2-3次,最好一次是飞在树杈上(高2米),每次飞行不足30秒。
周一上午第一次飞的很好,但因为不敢飞高维持在50cm 到1米间。
飞机挂在花园周围的小树杈以后就再也没飞起来过。
回家发现,油门在一半左右四合一就转成红灯,然后就没有向上加力了。
看了一些帖子,是不是四合一坏了。

可惜我已经通过几次飞行将 左右前后舵机调到最佳位置了,飞机起来就是向上的。

麻烦各位大侠能否指点一二。

充电到8V以上,还是老样子。
然后换了电机,(忘了说了,我买的时候是一架整机+空机)还是老样子。
我在想会不会四合一会不会那里接触不良,因为是撞了后才有的现象。

网友:
恩,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电池,我的004也感觉飞不久就飞不高了,我用的是ESKY的7.4V800MAH锂电,我想可能004本来就不太适合这个电池,换1000MAH电池是不是会很爽,还是先换个12T齿试试。

网友:
有没有双桨 有双桨就飞不高

网友:
换个12齿轮吧!保证动力比以前好!但是要用小螺距哦!我是用14齿的!

网友:
我的004一直用的2S锂电,感觉飞得好好的……应该不关电池的事,从我上无刷时测试经验引伸,电机先强后弱的转法,怀疑是电调部分的问题,也就是四合一的MOS管问题的可能性偏大

楼主:
很快就有这么多大侠回答,真是感谢!

1.电池应该排除,我特意借了一个大的万用表,2节电池都大于8V(2S锂电新电)
2.换个12齿轮的倒是好办法,可我现在总要把原因搞明白,另外。到哪里买12齿轮,规格是啥,请大侠们指点一二吧
3.我最担心就是四合一有问题,毕竟只飞了5分钟。(MOS管问题的可能性偏大,我再看看论坛里有没有这方面的信息)

楼主:
基本能确定是四合一的问题了

今天换了空机,将陀机和四合一接到空机上,一样地飞不起来。
另外有几个现象想问一下各位大侠。
1 . 油门推上去,先转尾翼,再转主翼,对吗?
2 .随着先转的尾翼,伴有蜂鸣器的响声,对吗?
3. 五楼的大侠提到的Mos管如何测试,是不是用黑人大侠的方法就能测试?另外Mos管是不是
IRF7413模块。
麻烦大侠们能否抽空回答一下,非常非常的感谢!

网友:
1、这个跟四合一的那个壳里面的十字旋钮的位置有关系,管电机延迟的,都不是问题,能调的
2、有蜂鸣声是正常的,在大桨转之前都会叫的
3、四合一的故障测试和维修看黑人的帖子就可以了,不用我们来班门弄斧了,提到的MOS管就是7413,外带着看一下SS24有没有穿就好了

楼主:
谢谢指点!

我按黑人的帖子里描述的方法测了。
SS24没有问题,CX1117也有电压。就是7413没有看见,只有上面写着4420的3个模块。我也测了电阻,好像没有问题。现在更加困惑了。
谢谢指点!

网友:
我也是刚买的锂电版004,正在悬停适应中,离地没问题,但感觉电池很耗电。刚冲完电,加大油门升力不行,5、6分钟后只能悬停1米高,升不起来。注:电池是原装锂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黑人的帖子里描述的方法测了。
SS24没有问题,CX1117也有电压。就是7413没有看见,只有上面写着4420的3个模块。我也测了电阻,好像没有问题。现在更加困惑了。
谢谢指点!

4420与7413是同一种MOSFET管,参数略有不同而已……
这样的话,检查的重点我觉得该放在机械结构上了……
是不是马达齿轮与大齿盘啮合得太紧了?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互相故擦到了?
主马达和尾马达的连接插头没插错位子吧?下面接主马达,上面接尾马达……
你用的是什么电池啊?上个照片给看看……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用7.4V的锂电充满电油门打到80%红灯亮了机器还没起来,我想这个可能是马达的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用7.4V的锂电充满电油门打到80%红灯亮了机器还没起来,我想这个可能是马达的问题吧,

如何解决?

网友:
我的也是充满电只能飞半米红灯就亮了,然后就再也飞不高了,怎么回事啊

网友:
烦死人了,我的004就离不了地,原装锂电充满,油门最大也只是在地面滑行,该调的都调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解决?

还在等黑人兄给我寄尾马达呢,星期天去一德路搞几个370主马达换了,要是可以马上上来报告!!

网友:
好好检查飞机是不是有双桨,或拉环有没有断

网友:
4合一没有那么容易就坏的

楼主:
004飞起来了!

今天在淘宝上买回一个三合一,换上就能飞了。
问题是这个三合一看上去是修过的。线路板上的元件好像和原来哪个不一样。
等到周末好好飞飞,再说吧。
谢谢各位的回答,收益非浅。
请各位继续指导,谢谢了!

网友:
等待你的测试报告!现在越来越多的004飞不起来!我发现

网友C:
可能是主馬達內其中一個線圈斷了

网友D:
因为原来是用镍氢电池的,电压高点,所以飞起来容易飞高,现在电池整体电压低.但是这个还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估计目前这版本的飞机里面的MOS管子有问题导致飞机飞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