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手看看对不对,后推机和前拉的区别

楼主(2009-04-09):
速度上,后推机更快,因为螺旋桨的风没有吹到机身上造成机身的额外阻力,而前拉机掠过机身的风速要高于飞机的速度,受到阻力大。所以速度慢

低速性能上,由于前拉机掠过机身的那一部分额外风,会有相应的升力,所以能以更慢的速度行驶,甚至以一定角度定点(3D机)

在低速下,前拉机可以控制机身形态,抬头,转向副翼等等,而后推机之后有了一定速度后才能控制机身形态

各有利弊。

还望大家指教

网友A:
快与慢的概念不是后推和前推的区别..

最大差别就是..后推机..无论是涵道还是后推..

效率都是没有前推的要高..

相当于..你推一重物..和拉一重物..哪个用力多..?  当然是前者..

后推效率低..就是说要达到相同的拉力..耗电也会比前推的要多..

而且正如你所说..低速时..前拉的一点点油门就可以平飞了..

后推的要达到相同低速..在其他条件都相同下..电机的转速相对比前拉的要高..

所以也比前拉的要耗电..

网友:
严重不同意LS的说法!
很赞成LZ的说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速度上,后推机更快,因为螺旋桨的风没有吹到机身上造成机身的额外阻力,而前拉机掠过机身的风速要高于飞机的速度,受到阻力大。所以速度慢

低速性能上,由于前拉机掠过机身的那一部分额外风,会有相应的升力,所 ...

在动力系统一样的情况下,速度快还慢,主要是由于飞机气动外型决定,气动效率高,飞行空气阻力越小,则速度越快。因为拉进式飞机舵面系统受螺旋桨滑流冲击而效率提高,故拉进式飞机在通常情况下比尾推式飞机的机动性要来得高。同时,由于风向标效应的存在,拉进式飞机的稳定性相对高,而拉力线设计也比尾推机相对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动力系统一样的情况下,速度快还慢,主要是由于飞机气动外型决定,气动效率高,飞行空气阻力越小,则速度越快。因为拉进式飞机舵面系统受螺旋桨滑流冲击而效率提高,故拉进式飞机在通常情况下比尾推式飞机的机动 ...

如果同样的机型,一个螺旋桨装载在前面,一个在后面,是不是后面的更快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与慢的概念不是后推和前推的区别..

最大差别就是..后推机..无论是涵道还是后推..

效率都是没有前推的要高..

相当于..你推一重物..和拉一重物..哪个用力多..?  当然是前者..

后推效率低..就是说要达到 ...

那个。。推重物和拉重物就不成立.......

网友:
那个。。推重物和拉重物就不成立.......

网友C:
速度上机身截面产生的扰流可以忽略,仅仅是工作方式不同。
操控上前拉方式飞机的机动性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上机身截面产生的扰流可以忽略,仅仅是工作方式不同。
操控上前拉方式飞机的机动性较好。

我指的不是扰流

比如说前拉机运行时,螺旋桨推出的风是30米/S,机器10米/S运行,风相对地面20米/S,相对于机身30米/S

而后推机,螺旋桨推出30米/S的风,机器如果10米/S运行,则机身两侧的阻力只是10米/S的风,不是30米/S。

不知道这样算对不对,相对机身掠过的风更快,导致前拉机阻力更大

网友:
不同的飞机、电机、浆、电池对比前拉和后推没什么意思的,因为没有可比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速度上,后推机更快,因为螺旋桨的风没有吹到机身上造成机身的额外阻力,而前拉机掠过机身的风速要高于飞机的速度,受到阻力大。所以速度慢

低速性能上,由于前拉机掠过机身的那一部分额外风,会有相应的升力,所 ...

第一条观点赞同。的确是螺旋桨的飞机在飞行时产生的对飞机的阻力是很有影响的,这也是为什么螺旋桨飞机比喷气试飞机慢的原因。
现代战斗机不用螺旋桨的原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条观点赞同。的确是螺旋桨的飞机在飞行时产生的对飞机的阻力是很有影响的,这也是为什么螺旋桨飞机比喷气试飞机慢的原因。
现代战斗机不用螺旋桨的原因:速度。

恩?我只是说用同样的设备后推,不是指换设备

现代飞机采用了喷气方式提高了速度,如果单纯把前拉的螺旋桨装到后面速度会不会快一点呢?

网友:
会肯定是的,
但是那样机动就不行了。,
也就是低速机动性能会大大下降。甚至失速。
二战期间的战斗机就是典型的例子。几乎没有放在后面的

网友(2012-11-16):
进来看看高手华山论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