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記~忌急收油門!!!

楼主(2009-04-09):
今天天氣好~出外飛,帶上精心調試的016,在開头几個起落也不錯,但只敢對尾,再飛上10多米高,發現抗风也不錯~定定的爽個半天后。
信心大增放上帶錄影功能的電話開始玩玩航拍~也很順利~
便想飛個航線試試~結果在某個位置,感覺不太對勁第一反應便收盡油。太錯了~飛机高速落地,~~~炸了~
后來太后悔了~越想越后悔~飛机在高空中也不是快要撞到什麼~而且地方也寛闊。就算是什麼原因也真不應該收盡油門,結果條件反射害炸了~~
飛机收盡油門后是-2度螺距:funk: ~~炸下來比正常炸机还要利害~~~在這里希望提提新手們,忌急收油門!
損失~橫軸,大齿輪。另外有部分金屬件彎曲,但己弄正(副厂的还是有點軟)

网友:
大机机不是LAMA呀,
楼主是不是飞LAMA过渡来的

网友A:
不收油门带动力炸下来更惨

网友:
016的大齿盘贵呀

网友:
   我用-1度最低
防止横轴弯曲之类的问题

我一看你标题就知道你的横轴铁定是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收油门带动力炸下来更惨

如果冷靜一些把陀控制好,不收油門是不會炸的~我當是主要也是用反射來控,什麼也沒想。我朋友还問我机机為什麼垂直炸下來的~~我瞬間便知道是急收油門的錯。
因為正常炸机是飛機偏倒,只要加點油,把陀打好就可以救回,就算打一次打不好~再多救几次便可以了。但我的是飛机沒有偏向什麼地方,只是心里一有點覺不對勁便收了油門~~
我还是試試造林兄的調個-1度~~~

网友:
有什么新动作先在模拟器上练习好再上真机吧。
我现在就是狂练模拟器,然后再实践飞行一下,不容易炸的。

网友:
新手确实切忌猛收油。 016猛收油不光是这么快速下来, 还容易自旋, 新手很难控制了。。。 我也炸过。。。
也检查下主轴吧, 稍有一点弯就抖得厉害。

网友:
在错舵,失去方向后应该加油门。让自己有时间反应过来。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冷靜一些把陀控制好,不收油門是不會炸的~我當是主要也是用反射來控,什麼也沒想。我朋友还問我机机為什麼垂直炸下來的~~我瞬間便知道是急收油門的錯。
因為正常炸机是飛機偏倒,只要加點油,把陀打好就可以救 ...

这个是 黑哥告诉我的

这个机器 7度能飘起来

所以 5.5度中立点螺距合适

后面变化范围的话5.5,7,8,10
收油门的时候很柔和,不会突然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 黑哥告诉我的

这个机器 7度能飘起来

所以 5.5度中立点螺距合适

后面变化范围的话5.5,7,8,10
收油门的时候很柔和,不会突然下来

我的
螺距是 -2   4    6     8   10
油門是   0  42  52  66  75
這個感覺上不錯~很定~在一半油門多一點便可以飛來~以前的螺距配合不太好總是上下漂~
那個時候机机快轉向對头,一乱便馬上收油。應該是這樣~今天檢查一下~~原來陀机也斷了齿,辛好以前換了個9克,多了個esky的后備,橫軸用手弄直了,大齿輪用美工刀刻了刻,基本能用。現在一切正常,雙槳也消了,只是聲音大了一點點,應該是大齿不太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
螺距是 -2   4    6     8   10
油門是   0  42  52  66  75
這個感覺上不錯~很定~在一半油門多一點便可以飛來~以前的螺距配合不太好總是上下漂~
那個時候机机快轉向對头,一乱便馬上收油。應該是這樣 ...

你这个配法有问题
你这个曲线抗风有问题,动力余量不够
52-66-75这一段太平了

我的是  这么配的,保证动力余量
油门 是 0,35,52,68,75,82,100
螺距 是 -1,1,3,5.5,7,8,10
82-100这一段很重要,一定要保证动力余量
否则来一阵风就很麻烦

9T齿轮的话,还有更好的,但是这个参数快是极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