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DIY个电子小冰箱,先做了个控制板

楼主(2009-04-09):
多话不说先上图
最后一张是原理图。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网友:
电子制冷冰箱呀?

网友:
D冰箱这个不是一般的牛啊。

楼主:
我讲解一下原理图。有好的提议的朋友不要吝啬多打几个字哦!
有个旋钮电阻RC,是调温用的。基本原理是NTC(热敏电阻)+比较器实现的,很简单也很便宜。
原理图左边是控制电路,右边是风扇电路为了不对控制电路造成干扰我另外接了个7805(当然也可以串个电阻了事)
R1=R2(精密型电阻),分压后得到基准电压。
1。RA对应的1.7K电阻是制冷片热保护用的。设定在70度,超过温度电阻小于1.7K就输出0。
2。RC是电位器,RB是NTC,是制冷调节电阻,设定的是零下5度到10度。
3。比较器是LM399,4路只用了2路有点浪费呵呵。(器件选型方面有好的意见跟我说啊)
4。1UF电容是为了不频繁开关MOS管造成元件寿命缩短。
5。通向MOS管的二极管是为了不在电容放电期间引起的低电平使MOS虚开(阻值很高)导致MOS管过热和损坏并降低能耗。
6。MOS管GS脚间1M电阻为节间电容放电电阻,作用同上。
7。10K电阻和发光二极管,是制冷片工作状态指示灯,很弱但是能看见。
8。R3和R4是上拉电阻(较大)。R6和R7输出电阻(较小),有类似与门的作用,有一路低电平整个输出都是低电平
9。MOS管是9926。大约20V,20毫欧(双路),2只并联起来大概5毫欧电阻。

一会我再补充些个图片和资料
一个是NTC的一些资料,本来想传PDF的,容量超标
一个是Excel做的NTC和电位器电阻互补的曲线,这就是说调温刻度盘基本是线性变化的。而精度也不是问题,NTC每一度电阻变化很大,而比较器精度是5MV。虽然是模拟的,但是精度不成问题。

网友:
做出来每位坛友送一块吧

网友:
1. 运放可以使用LM393双运放,和LM339是一样的。
2. 运放可以直接用12V供电,这样输出电压比较高,有利于MOSFET导通。
3. 电源是否要加电容滤波?运放的输入端是否也要加一个0.1uF的电容呢?
4. 运放可以接成滞后比较,类似于施密特触发器,可以防止输入在临界状态时输出易受干扰,而且不稳定。
5. 1M的电阻对结电容放电要多长时间?R6或R7对1uF的电容放电要多少时间?估计差不了太多,所以那个二极管是多余的,1uF电容也不用要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
1。运放最好是提高性能的。393貌似性能没变化
2。9926的GS用4.5V就可以完全打开,而且耐压只有正负10V,故不能采用12V供电
3。7805有滤波我忘记画上了,实物图上有个小黄点,输入端加不加电容应该没什么影响。反正不频繁开关就行。
4。哈哈,我不会哎,请示范下。
5。想了想,貌似是把防止频繁翻转做在输入比较好。回头我改改

网友:
我买过这种东西,不太好使啊。。。没几天就坏了,,,,
用的是汽车电源,,,,,,

网友:
半导体制冷吗

网友:
呵呵

创意不错顶一下

网友:
楼主在加个太阳能板和蓄电池做成太阳能冰箱,出去玩的时候就不怕吃不到冷饮了。

网友:
能现机械实现了再电子吗?

网友:
不如拆个饮水机,好像这个东西效率不高。

网友:
支持一下,就喜欢科技爱好者。

网友(2012-12-10):
怎么没有成品图啊

网友:
用半导体的不是更好吗?就是有点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