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EADU的尾巴成功升级

楼主(2009-04-09):
SCEADU的尾巴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刚买来装机的时候就觉得尾浆夹的旷量怎么这么大,有失HIROBO的水准啊,上网找了些帖子,原来这个机型就是这样,老鸟都说没什么关系,转起来就甩直没这么大旷量了。以前只飞过450,50的油机没接触过,觉得别人说的也有道理,那就先飞飞看。果然飞起来似乎并没有想的那么可怕。随着技术的提高,不断的练习新动作,因为是练习F3C,对精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对飞行的感觉也越来越细,最近两个月就越来越体会到尾巴不对劲。悬停的时候尾巴慢速的一抽一抽(与感度无关),自旋时转速不均匀,无规律的时快时慢,失速倒转不是转不到位就是转过,同样的舵量不同的速度,无所适从。期间寻找了很多关于GY611的设置资料,做了很多尝试,效果都不理想。经过仔细分析,问题就是因为尾浆夹的旷量。SCEADU的尾浆夹里是2颗轴承,其中一颗是推力轴承,这种情况无法很好的定位,导致旷量,导致我的611还不如朋友FREYA上的401,很是郁闷。
经过询问,决定用原厂升级件升级尾巴,其实就是FREYA的尾浆夹轴承和中联,那里面是3颗轴承,推力轴承夹在中间,布置顺序和大浆夹里一样,这样的定位精度要高很多。一不做二不休,又换了芬记的碳尾浆。尾浆回旋半径增大13mm,浆效提高。换上浆夹又发现一个原先SCEADU尾浆夹的一个设计问题,尾推球头臂的位置不合适,导致尾推行程不够,陀螺仪行程只能设到75%,换了以后可以设到118%。
下午去试飞真的完全脱胎换骨,稳定的不适应了。虽然风很大,但是尾巴就是能做到打哪指哪。心里大喜,终于解决了一块心病。
另外发现2个副作用,一是由于尾浆回旋半径变大,尾浆噪音变大(这也无关紧要)。另一个就是舵机发热变大,可能是因为负荷变大,以前它太轻松了。

网友:
樓主是用gy611+ 9256/bl251嗎

照理屎加得中立點會在 +7度左右 見意樓主先設好不鎖尾下的中位點再調回鎖尾模式
跟著再一步步減低感度至極限但也能鎖得住尾巴.一般來說可解決發熱問題

我的屎加得用的是舊尾槳夾, 換了炭槳比之前的原裝膠槳還要差,可能也是同一問題

楼主:
恩,是611+BLS251,中立点我是这样调的。
你的尾巴不稳定应该就是浆夹的原因,和尾浆关系不大,我是败家才买的碳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