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加密狗可以玩吗?

楼主(2009-04-10):
我有个futaba 10c的控,想玩模拟器,本想买一根连接线玩reflex或者realflight,老师看到有人说加密狗什么的,这是什么东西,没有这个我还能玩吗?谢谢指教。

网友:
加密狗是一个类似于U盘样子的硬件设备

运行这个软件的时候,必须把加密狗插到电脑上才能运行此软件,否则无效,

这是一种防盗版的措施,,,不知道LZ用的软件有没有破解版的,去网上找下吧,

楼主:
这么说大家玩的reflex都是有加密狗的,可是原版的要几千块钱吧。有破解版的Reflex和Realflight吗?

网友A:
以前玩reflex时也曾找破解的,但没找到,干脆买一条reflex的狗。现在这只狗退休闲置挂淘宝了,呵呵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732ce&x_id=0db2

realflight有破解的,帮你找到一个,RealFlightG3_50_0_65.exe (1.34 GB)
用迅雷下载,不过还得用ppjoy和音频控制软件才行,要设置一下电脑的

我的旺旺 weekeat
QQ 33406494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玩reflex时也曾找破解的,但没找到,干脆买一条reflex的狗。现在这只狗退休闲置挂淘宝了,呵呵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5fdf216ed09c1605ed4fc663e61732ce&x_id=0db2

realf ...

真热心,谢谢了.

网友(2009-06-05):
引用 网友A:
以前玩reflex时也曾找破解的,但没找到,干脆买一条reflex的狗。现在这只狗退休闲置挂淘宝了,呵呵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5fdf216ed09c1605ed4fc663e61732ce&x_id=0db2

realf ...

谢谢了 !

网友:
1。AeroFly Professional Deluxe 1.9.1.3版,包含破解:
下软地址

2。RealFlight G3.5.065 破解版,包含Expansion Pack 1到4。
下载RealFlight G3.5.065版,包含全部 Expansion Pack 1~4。不会有安装错误.一次安装到位,连注册破解.eMule下载连接长期在线:
下软地址
RealFlightG3_50_0_65.exe (1.34 GB)

这两个都是要用狗玩的,,,有软件狗和硬件狗之分,,,软件狗就是安装一个软件就行了然后设置一下,,,硬件狗就是在淘宝上买一个像U盘一样的东西,用来连接电脑和摇控器的

这两个都不错,,,我自己就是用这两个,,两个都安装了,,换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