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开始玩船啦

楼主(2009-04-10):
非常新的新手。
入手了一条cat。刚装好,还没有下水,先留个影。
用的是恒龙的三通液晶控。
计划在红框的地方贴上女士用品,吸水。。。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的是恒龙的三通液晶控???????A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恒龙的三通液晶控???????AM的??

对,am的。

网友B:
1,没必要用水冷座
2,接收机容易进水失控

网友C:
下水前拍照可不是个好习惯啊
开个玩笑,楼主别介意啊,不过水冷电机还加水泵有点没必要啦,增加了重量和电池负荷,其实只要桨和电机匹配得好温度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匹配不当就是再加水冷也不行。

网友D:
建议楼主拉拉控的距离再开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没必要用水冷座
2,接收机容易进水失控

水冷座是卖家送的。接收机、舵机做了浸蜡处理。电调用热熔胶封死了。
不过接收还是套个TT安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水前拍照可不是个好习惯啊
开个玩笑,楼主别介意啊,不过水冷电机还加水泵有点没必要啦,增加了重量和电池负荷,其实只要桨和电机匹配得好温度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匹配不当就是再加水冷也不行。

呵呵,以前玩飞机习惯了。破处前拍照留念。。。。
加上水泵看起来更酷 ,我这的朋友都流行加水泵,不管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拉拉控的距离再开跑。

谢谢,一定拉拉距离再跑!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以前玩飞机习惯了。破处前拍照留念。。。。
加上水泵看起来更酷 ,我这的朋友都流行加水泵,不管有没有用。

让我想起了最经典的一句话,脱了裤子放屁 有必要吗

网友:
LZ也买了这条啊
我的还没到呢

网友F:
LZ的电调好像不是水冷的吧

网友G:
晕,加个水泵还得加个电调!厉害!
我的建议:
1,拆掉水泵和小电调!(不拆也可以,但是这种水泵进点沙子就挂!!!挂了就一点都不进水了!!!楼主那种水泵我已经挂掉两个了!

   2,给接收机套个气球,一旦进水马上就挂!舵机也要把缝隙抹上704或者705硅胶,贴上女士用品,吸水?别听广告,你以为它能吸多少水?(做个放水密封盒也行,拆掉水泵减肥的重量就够了。)
3,舵机的固定必须马上重做,不管勒死狗有多结实,这种大功率模型上,舵机必须用螺丝和减震垫片固定!!!用两块铝板调做90度。钻上孔固定舵机。

否则,你慢慢玩玩试试。

网友:
还有,舵机的插头进水会电解生锈,时间长了就会失控!!!!
建议用长条形的气球套上两端扎死,
动力的插头就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晕,加个水泵还得加个电调!厉害!
我的建议:
1,拆掉水泵和小电调!(不拆也可以,但是这种水泵进点沙子就挂!!!挂了就一点都不进水了!!!楼主那种水泵我已经挂掉两个了!

   2,给接收机套个气球,一旦 ...

老鸟的好经验。谢谢了。
收获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让我想起了最经典的一句话,脱了裤子放屁 有必要吗

这样放出来的屁更原滋原味。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的电调好像不是水冷的吧

电调是水冷的,要不会热死的。

网友:
能给我个你这船在哪买的连接吗朋友  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