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直需要使用几通道的控

楼主(2009-04-10):
上油直需要几通道的控,DX7是否够用了。

网友A:
6通道就可以爽飞
油门1
斜盘3
陀螺感度2
要求高点么7通道
定速1
再要求高么就没底了但是和飞行基本没直接关系

网友A:
dx7完全够用了而且油动套装很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