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2.4G音视频传送模块传送数据的讨论

楼主(2009-04-10):
这里的技术派还是不少,所以在这里讨论一下这个用2.4G音视频传送模块传送数据的可能性。
我打算用音频通道传送相关的数据,首先这应该是可以的,比如通过音频调制数据,只是能实现的数据率的高低,这个大家可以先理论计算一下或者通过实验得出结果,看直接传送数据的可行性和效果,和通过调制的方式传送数据的效果。
特别是如果有那种立体声双声道的模块的话,可以用一个声道传声音,一个声道传送数据。
我已经买到了对应的发送接收模块,不过最近工作有点忙,等有空就做下实验,大家也一起讨论一下或者先实验一下。

楼主:
对了,其实还有一个极端应用,就是用视频通道直接发送或者发送调制后的数据,这也可以实验一下的
然后就是二个邻近频道的二个模块共同工作的实验了。当然这和具体模块的信道分离度等性能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可以,没问题

具体做法:用任意一片单片机(5~10元左右)写一段程序,用软件做一个FSK调制程序,串口数据用分组纠错码加适当的时间交织进行编码后传输,误码率可以到10e-5以下。因为机载是单调制发射,不做FSK解调,相对比较简单。地面做解调,可以硬件也可以软件的方式,也可以硬件解调,软件解码。自己看着办。实现1200bps的下行速率非常小菜

网友:
但数据只能单向传输,要能是能双向传输哪就。。。。。。

楼主:
电动机 讲的我明白,所以现在就是在讨论能作到多大的速率
我想起来了,以前做过电视逆程数据传送的接收机,利用视频通道的逆程,好象是什么QPSK编码的,有专门的解码芯片,这样的带宽就大了,虽然是间断传送,但应该也能达到较大的数据传送量了,以前是做股票信息传送的,算起来好象是64Kbps吧。而后来做的图文多媒体服务则是占用整个电视频道的数据服务则达到2还是4Mbps(忘记是几M了,应该是M级),这样的话。。。
可惜当时是负责FW编写,核心硬件不太清楚,回忆一下,找找资料先,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