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放机床的台子都是怎样的?SHOW一下看看?

楼主(2009-04-10):
想买点木料自己DIY个结实点的台子放机床。
大家机床一般都是搁在哪儿?工作台有哪些地方设计比较巧妙的可供参考?

我的铣床大约105公斤,配了油盘,没配底座(原装底座贼贵),BF20.

网友:
老规矩
  上图先

楼主:
像这种样子的桌子放机床是不是太单薄了?

楼主:
要么参考这样的做,看着结实,不过没有抽屉放刀具。需要改改。
地脚不能校水平是个遗憾。
打算用松木方可以吗?其他木料比较贵。

网友:
上钢架子,要不就上水泥墩子,要得就是结实!

网友:
 我用角铁搭的架,一面直接钉墙,不过我的是车床40kg左右

网友:
桌面贴1mm的不锈钢板, 耐用, 清洁方便...

网友:
上个铁柜子

网友:
我的小床就是用原配的铁架子,振得太历害了,抽空得打个水泥座才行

网友A:
还是选硬杂木类,旧的门窗框(不是门\窗扇)是比较理想的材料.
大多都是落叶松,规整,易加工,料敦实,硬度够,强度高,干料不会再变形,价格便宜.
红松(老式门窗大多是)价格比落叶松贵,质轻,易加工,但不结实(强度低),最大优点吸水不易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选硬杂木类,旧的门窗框(不是门\窗扇)是比较理想的材料.
大多都是落叶松,规整,易加工,料敦实,硬度够,强度高,干料不会再变形,价格便宜.
红松(老式门窗大多是)价格比落叶松贵,质轻,易加工,但不结实(强度低),最大优 ...

高手啊,木匠出身吧?

网友B:
木结构减振好。
我是用7X7cm防腐木做的多用工作台(柜),负责地说,75Kg的小铣和40Kg的2K4开起来稳如泰山,邻居从未找过麻烦。

网友:
准备用木,槽钢,5cm大理石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木结构减振好。
我是用7X7cm防腐木做的多用工作台(柜),负责地说,75Kg的小铣和40Kg的2K4开起来稳如泰山,邻居从未找过麻烦。

你楼下知道肯定找你麻烦 ,
我用角铁自己焊,上面叠了几层木板,牛钻和2k4一起

网友:
回楼主,没做过木工,只是略知皮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木结构减振好。
我是用7X7cm防腐木做的多用工作台(柜),负责地说,75Kg的小铣和40Kg的2K4开起来稳如泰山,邻居从未找过麻烦。

防腐木不要用在家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防腐木不要用在家里

防腐木原则上不做床、椅等亲密接触的家具是无问题的。
我买的这种是无毒性的,销售店里用此木做台、椅做样板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