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6S1P的电压问题

楼主(2009-04-10):
最近弄了6S123两组飞500。用B6
充电器
充,充满显示6组电压是3.31 3.32 3.31 3.35 3.32 3.60,我把3.60那节放了电还是冲不平衡。有高手指导一下吗 旋停只有5-6分钟。我用的是AX-500H2000KV
电机
和原配65A电调,3D时感觉不是很有力。是
电池
的原因吗?

网友A:
A123充满电应该显示3.6V电压才对。不知您的电池测试内阻没有,若内阻相近,可以单独充那3.3V电压左右的5节A123至3.6V,然后6节一起放电,再重新充电试试。

网友A:
电池个体电压偏差太多,平衡起来很费劲的,需要很多时间。

网友B:
电调保护方式设成了低吗?或者设定成镍氢电池

网友C:
A123应先平衡好再组电

网友D:
原帖由
michaelzyh
于 2009-4-10 13:23 发表
A123应先平衡好再组电

网友A:
原帖由
michaelzyh
于 2009-4-10 13:23 发表
A123应先平衡好再组电
完全正确!从我昨天组电3S来看,这点尤其重要。否则,充电器要耗时很长时间来做平衡,能急死你,呵呵!

网友:
换掉那节3.60V的试试。

楼主:
电调保护方式设成了低 设定成镍氢电池

楼主:
我是买成品的。我定了30节明天到准备自己组。请问一下匹配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