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焊接线问题

楼主(2009-04-10):
我想玩电车,电调80-120A的,不知用多少号硅胶线?请知道的朋友说说!

网友A:
我看过以前的帖子,大概该用12AWG的硅胶线。看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7839&highlight=%B9%E8%BD%BA%CF%DF

楼主:
谢谢,小声问一下123在哪里买好?

网友B:
线多少不是看你电调标称多大,而是看你实际电流多大。
当然,车一般不在乎多那么几克重量,用粗一点最好

网友C:
12号或14号。。。。。。。。。。

网友D(2009-05-10):
用粗点的发热会小一些

网友E:
原帖由
corcol
于 2009-5-10 11:25 发表
用粗点的发热会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