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贴我配的火狐200(部分配件自己做的)

楼主(2009-04-10):
我的火狐200全是收的二手的,机身+电机电调+配件=400,KDS800+D591=200,T6C+接收=170.

来个全景,没有上外壳,飞的时候也不用

来个全景,没有上外壳,飞的时候也不用

扎起来的线束,不要剪了,剪了容易,还原难.

扎起来的线束,不要剪了,剪了容易,还原难.

辉盛5克舵机,原机身上就有的,我用2MM内径螺丝螺帽固定

辉盛5克舵机,原机身上就有的,我用2MM内径螺丝螺帽固定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的舵机换的很巧妙

网友:
对了,楼主兄弟, 你装接收机的地方,我是用来装电池的,

这个地方大装电池很方便的

楼主:
中午还以为没有上贴成功呢,现在继续上图.

楼主:
还有,继续,天线的安置

楼主:
我发帖的主要图片来了,

楼主:
自己做的玻纤尾滑块推杆,用2mm碳杆改的推拉杆,

楼主:
高人一般都喜欢说别人牛。我自己做的零件,有需要的模友,碳纤推拉杆免费来料加工,玻纤的那个免费制作,我还有很多玻纤。

楼主:
再来上图,没有钱买配件,自己试着修复了,这个昨晚修复的大桨夹,今早试飞,正常,因为是用AB胶粘合的,估计强度不好,只能飞悬停.

网友:
楼主兄弟这个尾推拉杆的改装,最值得借鉴的地方在于:

能用轴承的地方,就不用球头结构,这样不仅可以突破厂商设置的技术壁垒.

把业余难以加工的球头结构, 改为能自行加工的轴套,还在材料的应用上有优势.

球头扣只能用塑料的, 现在可以用玻纤了

楼主:
楼上分析的很透彻,好多都是我制作的时候不曾想到的.我只是一味地追求航模低投入的要求,在零件损坏时,能做出来,用上去,不耽误飞就成了.

楼主:
这就是火狐的玻纤大桨,炸了才知道.稍微搞下就断了.还是那个塑料的好

网友:
恩,这个是ELE赠送的, 质量很差,
飞越有Tarot 250的碳桨, 火狐200也能用, 价格也不贵

楼主:
还是要关心质量了,要是质量不好,还不如用塑料桨呢.原配的塑料桨和耐炸,

网友:
飞越Tarot 250碳桨,质量很不错的,
但是碳桨本身并不耐炸, 主要是效率高,

楼主:
今天得模友支招,说用450尾桨夹改200主桨夹,"三木大叔"已经改成功,联系了半天三木大叔就是不回应.我就立马买了飞越450尾旋翼夹组,不知道能不能用,明天能到,晚上试试,可能的话,后天上图.这个星期天一大早要去雁荡山旅游,单位组织的,三天.真不想去,想呆家里搞火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