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的配置有没有问题

楼主(2009-04-10):
本人是新手现在想装这一套配置,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大虾们有没有更好的意见,请指教小弟,谢谢!~                                                                         船身玻璃千潍,长度900MM   宽度250MM   高度150MM   螺旋掌D42XP1.2    动力配置 : 飞速达F540-3674内转子无刷马达   (KV:2770RPM/V)   125A电子调速

网友:
传说中的沙发!

LZ的配置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没说用什么电池
如果用3S2P里电,貌似转速偏低了点(电机KV2770)
千万别用3S1P2200MA里电,否则电池必死无疑
建议用4--5SA1231P
42的浆可能偏大了点,先跑跑看,建议换用38-40的浆,螺距可稍大些,1.6--1.8
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浅见,仅供参考
楼下继续

楼主:
以你们玩船的经验,估计这套配置可以跑多少?????

网友:
这个搭配感觉有很大问题。
1、这只电机理想的工作电流,持续为120A左右,峰值超过150A, 电调用125A,不出意外,必烧无疑。
2、电机功率不够,540xl的最大功率约1500W左右,带这么大一只船,可能不够功率,当然只是想他能动,这到无所谓。

   建议换b45级别的电机,如b4560,b4576这些,先电机时注意一下电机的kv ,选高kv没问题,关键问题你用什么电调能安全地推动他。至于桨,用42p1.4 应该问题不大,选择范围在40-45mm 之间。

网友:
LZ啊

你倒底打算用什么电池啊?

网友:
用汽油机来推更合理点!

网友:
我同意沙发的意见!
LZ用什么电池?

网友:
配置有问题

想玩出点效果要改些参数: 如果要用125A的电调,那么电机KV最好不要超过1600KV ,如果要使用2770KV电机那么电调最好就换成200A的。

网友:
建议lz把电机电调出了,换汽油的。我有教训了。照这样的配置加3S2Plipo电调容易烧,速度只有30,最高不超过40.换200A电调,上高一级电机,费用大。好好考虑一下吧。想验证我说的也没问题。

网友:
哈哈  我是 油改电,油的更复杂,我正要改电的呢、、哈哈哈 太有意思了。。电船干净,我觉得电船  不错  楼主要是北京的就好了 咱俩换着玩 。。我有两条油的,实在是复杂 进水就熄火。。哎  烦死我了 当初真应该买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