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电调的问题,MOS管旁的电容取多大?

楼主(2009-04-10):
好盈飞腾40A烧了,准备自己修,把功率板整块替换,但拆下来后发现反面有几个贴片电阻电容,电阻能看见是103(10K),但电容没型号,是接在MOS的S-D端的(如图红圈),想换直插的,谁知道应该取多大的替换呢?

顺便上几张好盈飞腾40A内部图,做工很不错哦,反面是开关BEC,有铁壳屏蔽,不过被我刮花了

网友:
4.7uF

楼主:
这么大?LS的朋友确定没写错单位什么的?这个贴片只有1mm多长,还是贴片真有这么大?

网友A:
怎么可能4.7u,0805封装最多0.1u,吸能保护MOS管用的,用大了损耗太大,可以不用,个人认为低电压不用也好,如果它原设计有就不要换了,直播的损耗太大,肯定不行的。给个参考,开关电源上这个电容一般是0.001u,并串电阻的。

楼主:
谢谢LS的回答,那我就先不用了,明天元件到,试着修复看

网友:
好像废的硬盘电路上面这样的挺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4.7u,0805封装最多0.1u,吸能保护MOS管用的,用大了损耗太大,可以不用,个人认为低电压不用也好,如果它原设计有就不要换了,直播的损耗太大,肯定不行的。给个参考,开关电源上这个电容一般是0.001u,并串 ...

谁告诉你0805的电容最大只有0.1uF,我手里就有2.2uF的,我建议如果在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就不要乱说,这样不但会招人笑话,更会误人子弟!

网友:
MOS管驱动是什么型号的?查到型号后看这种驱动电路的厂家PDF文档(又叫DATASHEET)里的典型电路,典型电路上有推荐值的。

网友:
nnn_ooo_111 :

0805的确有4.7uf的无极性电容的。

还有今天看到这个帖子,ls的办法的确不错。不过你得有些电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