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眼镜投影的讨论

楼主(2009-04-10):
最近想做一个近眼显示器,大概的想法是这样的:利用液晶投影的原理,找一个微型的液晶片和LED灯安装在眼镜腿的内侧面,做成一个微型的投影将图像投射到眼镜的镜片上。镜片上贴一层半透膜,光线只能单向通过。这样投射到镜片上的图像就能反射到眼睛成像又不影响观看周围环境。这些都简单,很容易实现。现在有个关键的因素无法解决。因为人眼最近只能看到距眼睛10厘米左右的物体,太近了就看到是模糊的。这个问题如何能解决呢?

网友:
近视眼专用

楼主:
大概就这样的:

网友A:
模拟近视眼!!!

可以把眼睛片弄成一定的弧度(但是厚度一致不要屈光度),就跟你的图差不多,把光聚焦一下,这就相当于给眼睛加一个凸透镜,模拟成近视眼了,但是由于镜片没有屈光度“凸透镜”只对投影起作用。

网友B:
怎么不把液晶夹到玻璃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眼睛片弄成一定的弧度(但是厚度一致不要屈光度),就跟你的图差不多,把光聚焦一下,这就相当于给眼睛加一个凸透镜,模拟成近视眼了,但是由于镜片没有屈光度“凸透镜”只对投影起作用。

还是存在那个问题,成像的距离不够远,人眼看不清楚镜片上的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把液晶夹到玻璃中间

这个制作难度大,而且不解决根本问题。人眼看不清楚太近的东西。

网友:
成品眼镜显示器是怎么做的?

网友:
楼主的想法,国外10年前就实现过了。 最早的视频眼睛就是用电机完成机械行扫描,竖直的LED排完成垂直显示,通过透镜投射到眼镜,然后反射到眼中。
眼镜要能够反射光线,需要涂半反射的膜。
后来液晶技术突破,现在的成品眼镜是小液晶屏做的。

网友:
加个透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