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125A电调改水冷疑问

楼主(2009-04-10):
这种电调是上下两层MOS管,下面一层通过导热硅胶贴紧贴上面一层的PCB板,然后上面那层的MOS管接触的水冷散热器,请问这种散热有问题否?

网友:
上面的MOS管与散热片之间有导热硅脂吗?是改造的吗?原来是怎样的?
如果厂家这么设计就没有问题

网友:
下层的散热效果不及上层的。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这款电调就是这样设计。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

网友A:
如果上下都装水冷片呢
是不是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上下都装水冷片呢
是不是好点

是会好点,但难度很大,对成本会有影响,别的电调也是这样的.

网友:
自己改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