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向上拉的变距桨用普通陀螺仪能保持水平吗?

楼主(2009-04-10):
一个向上拉的变距桨用普通
陀螺仪
能保持水平吗?
等于把尾桨转90度,
如果上下方向的话我考虑是不能用锁尾陀螺仪,如果用普通的压电式陀螺仪或者切换到普通模式,不知道普通的压电陀螺仪能行不?
我知道尾桨用来反扭,如果用来做向上拉力能行吗?
不知道450的大桨扭力有多大?尾桨的推力有多大?
以上我小兵的疑问,希望大家解答!!

网友A:
楼主想干什么呢,做平衡仪? 陀螺仪是不能胜任的,
除非你是自己做无副翼

楼主:
不是想做陀螺仪,我在网上看见油动四轴,
四个变距桨,以正方形方式排列,不知道它要怎么控制,
如果是单桨的话,是得无副翼,多桨的话,我觉得应该能用陀螺仪控制,
电动四轴不就是用三轴陀螺仪+加速度,
如果是变距桨的话,就是三轴陀螺仪+舵机了
我想如果把油动四轴拆开了看的话就是四个尾桨,
这是油动四轴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87103&search_text=agnd

网友A:
四轴我就不懂了, 只知道陀螺仪的作用是维持指向, 并不能使飞机自动回中

楼主:
也就是说,红外平衡仪是让机子保持地表的水平面,陀螺保持机子本身的平面(装截陀螺仪的平面)
不过这两种效率哪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