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鸟请教无刷电动机改制的问题。

楼主(2009-04-10):
无刷
电机
的线圈匝数和KV值有什么关系,要改变电动机的KV值应该怎样重新绕线?比如2212原KV1000,要改成1600,或者原KV1400要改成1800的,怎样计算线圈匝数和线径?

楼主:
难道是商业秘密

网友A:
很容易,看原来是多少匝绕制.然后用原来的匝数乘原来kv数/现在kv就是要绕的匝数.至于线径倒过来算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