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你了!请问:无刷电调增加电调的驱动管后,是否就能 ...
麻烦你了!请问:无刷电调增加电调的驱动管后,是否就能增大电调的驱动能力?

楼主(2009-04-10):
今我凭臆测增加了驱动管的数量,欲获得更大的驱动电流(驱动能力),这样做是否可行呢?不行的话,原因是什么?
相关的图片在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9818&extra=page%3D1
谢谢并盼望你的指点……

网友A:
这样能增大,但是不是简单的倍数关系,上下管散热不同,PCB板电流不够,单片机对MOS的驱动也有影响

网友B:
LZ,其实你不必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MOS管属于电压控制型!珊电流非常小!
如果你的功率管用的是三极管!就要考虑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