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火花线切割.....

楼主(2009-04-10):
据我观察 线切割的线和工件是连续接触放电的   它的切割电源能不能直接当电刻刀用。 就是在金属板上写字     切割丝为什么要钼丝?

网友:
不懂,楼下回答

网友:
2极接触会短路不能直接当电刻刀用,钼丝耐磨,耐高温,不易延长.金属板上写字可以用超声波强化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我观察 线切割的线和工件是连续接触放电的   它的切割电源能不能直接当电刻刀用。 就是在金属板上写字     切割丝为什么要钼丝?

不能,因为切割的钼丝和工件之间始终保持有放电间隙的,
当切割刀用会直接短路的。
在金属上刻字,直接用激光光标机比较方便

楼主:
那么钼丝和工件之间有多大的间隙? 应该只有几个丝吧  那么切割电源一般的多少钱一个 是买一个划算还是D一个好/?

网友:
没见过电火花

网友:
一般在几十个微米范围内,最少也要2~5微米,视电流的大小和切割速度而定。
电源有得卖的,但是买回去也没有什么用啊

网友:
是不是用高压电呀

网友A:
切割电源一般5000左右,这个可以D

网友:
线切割用的是高频脉冲电源,用你说的方法刻字也可以,但是成本就太高了,不如花几十块钱买个振动刻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割电源一般5000左右,这个可以D108075

5000??????少个0 吧?

网友:
又长学问了

网友:
线切割 好像没那么贵
问过老板 好像整个机器3w
快走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