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抒己见之怎样制作双面PCB

楼主(2009-04-10):
请教各位大虾:
怎么制作较复杂的双面PCB电路板?
从电路图开始, 怎么样把图案转到覆铜板上(激光打印机+转印纸?), 再腐蚀(盐酸+双氧水 或 三氯化铁)? 怎么过孔?
有详细步骤说明下最好

网友:
百度视频。。。。。

网友A:
自己做单面的还可以 双面的没有过孔的 贴片也可以
双面的 插件 线路比较稀疏的也可以
做高度集成的 密集的 双面板 基本没啥好办法 还是去 厂家吧

网友B:
到 bbs.hifidiy.net 搜索热转印,太多图文并茂的,也专业!

网友C:
用雕刻机做!
步骤1:找块木板,先铣平
步骤2:在PCB上设计2个定位孔,贴到铣平的木板上,雕刻1面,做出定位孔
步骤3:PCB反过来贴到铣平的木板上,用2个插销通过定位孔定位,雕刻1面

网友D:
过孔:可以钻孔后,穿细电线,两面都焊锡。
电路图用激光打印机直接打印到转印纸上,然后贴到覆铜板上,上过塑机热转印,然后看看是否需要修补转印线条,ok后腐蚀,钻孔。
太复杂的还是交到外面的电路板厂做吧,自己做不来的,也费时间。(要是有几百个过孔,自己手工钻孔焊接,要好久 )

楼主:
元件都是插件的,不是贴片。交工厂制片数少了成本高的。业余DIY暂无激光打印机。有点郁闷
要是有雕刻机就好了,可惜俺也没有。正犹豫是否搞台HP 1008型激打,但就为了制个版是否也太不划算了?
用万能版一点一点焊吧,电路还挺复杂。。。。。
倒底怎么办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