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16电调烧了引发的问题!!!

楼主(2009-04-10):
前几天电调烧了,我已经发过贴子了!今天刚收电调,可是当然接好后,一接
电池
,尾
舵机
就一直转个不停!这是为什么啊?不会是上次烧电调还烧了其它的东西吧,可我没有发现其它的地方冒烟啊!在线等啊!急啊!

网友A:
一定要检查为什么电调烧了?
你检查一下电机的两个碳刷,是不是磨损严重? 如果是,电机短路了。
换碳刷,再不行换电机。 再不行换无刷

网友B:
你确定是燒了電調嗎~你這個問題我也試过~我當時是坏了接收~請分別檢查一下~

楼主:
电调已经成黑炭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该说烧了!

网友C:
既然这样,看看陀螺仪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