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像真机/水上飞机综合技术讨论区
F-16涵道像真机

楼主(2009-04-10):
我搞了一架F16飞机配置:翼展:890mm
全长:860mm
起飞重量:540g
电池
:LIPO 11.1V-1500mAh-20C(电池仓只能装的下着电池)
动力:70mm五叶函道,KV3200/2826外转子无刷
电机
遥控设备:4通道遥控设备,3颗9克微型
舵机
,30A无刷电调
想请问下老鸟们为什么我非这飞机用这配置非了1分左右电机就烫的要死,电调自动保护,想问下是那里的问题要怎么解决/???解决方法是换电机电调可以吗换多大的/???

楼主:
相机没有在这边,还上不了图啊

网友A:
那么轻的飞机,55mm足够了

网友B:
要用64涵道的

网友A:
不需要。稍微好点的55mm推重比就超过1:1了

楼主:
那些是原厂配置啊怎么改哦

楼主:
我用的是新西达的电调

网友C:
你是用那家的无刷马达?质量差的都是‘电加热器’。

网友D:
正常来说外转子发热量不会像你说的那样.
事实是这种情况就换.
不过最好能将70换成64,对于500+G的起飞重量.感觉大材小用了,
况且11.1V的情况下,70的效能也发挥不出来

网友E:
先换个好电池试试,起飞后收小油门
我的判断,一是电池太差,大电流供电后电压迅速下来(下来断电测量电压还可以,差的电池内阻大,大电流工作时输出电压比空载时低得多),达到电调保护的电压值,所以电调保护动作了。所以建议换一个质量更好的电池试试,一般原配不会给你太好的电池。
二是你起飞后仍然保持很大的油门飞行,所以电机特别炀手。飞涵道飞机起飞不能急,离地稍为爬高后就要收小油门,有60%-70%的油门就足够了,爬高慢一点,不能与螺旋桨飞机相比,因为推重比完全不一样,电机、电池和电调不能长时间在满负荷状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