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遥控购买建议

楼主(2009-04-10):
想请问一下各位兄弟,2.4G的遥控指什么?要买国产的六通遥控器,什么品牌好啊?比如说频率在40MHZ左右的,我想用在电直(稳飞就行),还有潜艇以及车模上,为了省钱没有办法呀,小弟在这里跪谢。。。

网友:
首先2.4G的遥控主要用在电直,不适合潜艇以及车模上,除非你米多

想一机多用的还是72M经济, 推荐天地飞WFT09或者Futaba6EXHP

网友:
T9够你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有六通的介绍吗,你看FT06-C怎么样啊,FT09好像是就通的哦,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大哥的回帖,不过我想买六通的,您看FT06-C天地飞的怎么样啊,这个有40MHZ的接受晶体吗,淘宝上很少有详细的介绍,没办法,只能麻烦大哥了

楼主:
各位兄弟多提提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请问一下各位兄弟,2.4G的遥控指什么?要买国产的六通遥控器,什么品牌好啊?比如说频率在40MHZ左右的,我想用在电直(稳飞就行),还有潜艇以及车模上,为了省钱没有办法呀,小弟在这里跪谢。。。

6通的就6EX吧,天地飞6通的网上评价不好

网友:
如果是 玩直升机,建议不要买6通道, 因为 6通道 和 8-9通道的控在功能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其次:不管从价格还是性能(性能足够用),天地飞9通道感觉还不错【想要2.4G 可以加个2.4G模块(通用模块)】

(天地飞9 VS 华科尔2801 ,
各自优点:
####2801:2.4G解除了常规的同频干扰问题,(2.4G接收标准与常规标准不同用,需要购买华科尔专用8通道接收机,价格200不到点。)
####天9:三个定时器,可以任意设定,最爱的是它可以和油门连动(2801只有一个定时器,而且没什么好设定的,更不能和油门连动 ,至少我没找到如何设置)

缺点:
###天9也有不顺手的地方就是 部分功能的设置需要重启才可以设定,经常忘记 切换模型而导致模拟器“失控”,才发现模型没有改)
###我的使用经历:天9没出过异常情况,2801出过一次不知道是自己的原因还是机器本身的问题,异常情况请看下面链接9楼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天9有完善的控制杆设定 模式1-2-3-4,适合各种习惯(不需要改跳线)
@@@2081 只有 模式1-2  日本手 美国手
(就目前而言,在华科尔官方没有对软件升级之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升级或如何升级,及费用问题 都是一个问号!
对于我这样用中国手的,只能自己动手改动里面的线路连接才可以实现)

可能是自己先入手天9而且还用的是中国手的缘故,感觉天9明显好用的多,以上优缺点不算,下面还有关于软件设置上的问题:
1.天9是中文,几乎不用看说明书就可以设置选项,
  2801是英文,对我这样的E盲就麻烦了,下载中文说明书 菜单选项一个一个的对照说明看,累啊,到现在 说明书里的讲的快捷键设置还没找到如何设置常用快捷键。

2.高级曲线设定(估计也就是一个卖点,实用性我个人使用觉得5点就够了),
2801没有这样的高级曲线设定。

如果LZ 银子还能接受建议购买天9。

网友:
借宝地 问个小白问题:
高频模块 35M 和72M ,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  yxu2008 说:“想一机多用的还是72M经济”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知道,呵呵,35和72还有40只是频率不同,波长相对35最长,72最短,不过2.4G的更短,波长越短载的信息量越大,信息量越大自然可以进行更加精细的控制,比如像电直,短波长的比较适合我这样的玩潜艇的人,对了,我好像没有听过还有35M的频率,是26-27、40、72、还有2.4G的,呵呵。。。不要介意问问题,不懂就问。。。是个好习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兄弟。。。我会听你的建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兄弟真是好人,好详细,今天懂了很多。。。谢谢,我会慎重考虑您的建议的

楼主:
顶上去,老鸟们多给点建议 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呵呵,35和72还有40只是频率不同,波长相对35最长,72最短,不过2.4G的更短,波长越短载的信息量越大,信息量越大自然可以进行更加精细的控制,比如像电直,短波长的比较适合我这样的玩潜艇的人,对了, ...

波长越长衍射性越好,这个应该是主要因素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高中物理里学过,呵呵

楼主:
顶回去,希望得到更多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