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机机身震动大,陀螺仪下垫硬币

楼主(2009-04-10):
我的原装的wing的陀螺感度只能打到37,而且这个时候还能看到滑块在尾轴上跑来跑去。
把大桨和尾桨拆掉,把皮带拆掉,还是可以看到陀螺仪受到了机身震动的影响,滑块在频繁调整,用手抓住机身就会改善一点。
拆掉大桨和尾桨以后,垂直尾翼下方只有1MM左右的虚影。
后来我把陀螺仪下面用“3+2”的形式加了1毛硬币和一小块银行卡的塑料片隔离震动,
双面胶
硬币
双面胶
塑料片
双面胶
然后将陀螺仪粘到陀螺仪板上,就是尾管座下面,
感度上到85也不追尾,尾巴锁得很稳,
真爽,明天去爽飞

网友:
首先配平大浆,然后换原厂尾桨

网友:
那个尾巴舵机的安装片先用扎带扎紧了,然后用3M双面泡棉跟陀螺仪粘起来。粘两层

楼主:
桨拆掉了,尾滑块还是不断调整,
后来gliang9的方法,去掉了硬币,结果改善了一点,但是感度打到85会追尾,还是有机身震动传递到陀螺仪了。
再把硬币加上,85感度不会追尾了,
看来这一毛钱不能省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拆掉了,尾滑块还是不断调整,
后来gliang9的方法,去掉了硬币,结果改善了一点,但是感度打到85会追尾,还是有机身震动传递到陀螺仪了。
再把硬币加上,85感度不会追尾了,
看来这一毛钱不能省呀

不是打击你,LZ调机没有调到点子上,既然机器震动大,首先要解决的是震动问题!

网友:
疑似ls正解

网友:
今天我也加了个5分钱硬币   有些震动暂时无法排除...

网友:
1、先消除机身震动,这个影响性能的
2、另外,锁尾和尾舵机是什么型号,感度调到85是不是太高了? 我原来的GM700,感度可以调很高,但是觉得一般,用GP750感度也就26左右,已经锁的很死了,所以感度是否能调高跟陀螺有很大关系.

个人经验,只要能锁死不要将感度调的过高,会缩短尾舵机的寿命

楼主:
可能我说的震动大有些误会,
震动不是特别大,但是震动确实影响到了WING的陀螺,因为它比较轻,
WING的机身的震动暂时还不能消除,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小对陀螺的影响

网友:
我昨天试了下5分钱硬币  用的770陀螺和T7CP   提高了5点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的对呀,昨天开3D,因为感度开高了,结果尾巴狂抖,控制不及,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