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机械手的好帮手,可联网的步进电机驱动控制模块。

楼主(2009-04-10):
超级步进驱动
性能简介:
1)        工作电压:12V~30V
2)        自动半流功能,脉冲已停止自动按照设定的电流值减半,脉冲恢复自动提升电流为正常。
3)        可脱机使用,方便进行手工定位。
4)        驱动电流0~1.8A间调整。(可依据需求扩展到3A)
5)        包含两个光耦传感器接口,已经设置了限流电阻直接将光耦传感器引线接入即可,无需附加电路。
6)        细分数1、2、4、8、16可选。
7)        可设定加、减速功能,可在工作中用户自行调速。
8)        过热保护功能,超温自动切断电机供应电流。
9)        包含编码器ABZ接口,可直接接入TTL信号输出绝对值编码器一个。
10)        包含大电流电子开关接口2个,可控制5A的设备开关。(如电磁铁、阀之类)
11)        包含小电流直流输出口两个(500mA),包含日本精工编码器接口两个。
12)        RS485接口通讯可同时并接15个驱动器,可通过RS485转RS232与PC机连接。
13)        运动、通讯及传感器状态LED显示。
性能特点:
a)        采用RS485接口所有模块可并行工作,通讯抗干扰能力强只有两根线通讯距离可达数公里。
b)        在PC端只需告知某个模块行走多少步?什么方向?即可,模块会自行计算加减速。运行中自行分析运行过程,结束或错误信息自动向PC机传送,其余模块可同时工作不受影响。
c)        如使用编码器则自动纠正步数偏差闭环控制,让步进系统性能接近伺服系统。
d)        所有模块功能相同,可通过修订通讯地址任意更换。同时支持自定义地址,可扩展到同时运行256个模块以上。
e)        调整细分、速度、方向等都可通过PC机控制,并且可储存在模块内Flash上,断电数据不丢失。
f)        体积小巧(75×75mm),如果工作电流<1A都无需散热片。

这是从我最近所做的一个项目中分离出来的,不知是否能帮助兄弟们。步进电机部分已经完工,目前在调试其它部分,几日内即可上图。

楼主:
先上个半成品图,看看可有人关注。

网友:
那我关注一下

楼主:
我只是关心这样的模块大家是否有兴趣或者在DIY上有没有前途?因为不采用并口信号而且软件协议也是自己的。通讯命令格式如下:识别信号+模块地址+命令编号+运动步数+方向+校验码。但是这个模块的灵活度非常高,一片模块可驱动两个步进电机4个直流电机还可接编码器,比如你如果想写一个自己的软件控制就很简单,轻轻松松就可实现15轴同步旋转。这只是个平台,其实在其上大家可以有多种变化玩法。
在完成前先发帖的原因只是想看看会有可能几种玩法?这样也有利于我改进,集思广益嘛!

网友:
...直接玩机器蜘蛛了。。。。我外行,随便讲讲

楼主:
别说机器蜘蛛、机器章鱼都行

网友:
 有意思,很有兴趣

楼主:
现在手上钱都烧玩了,想做个多维机械手臂都不行了。如果有兄弟愿意提供机械条件,我的驱动模块可以免费供应。

网友(2009-05-23):
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网友:
做个强大的机器人

网友:
最近我也在搞,楼主那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