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G4里如何将飞机的舵量和舵机的反应速度调快一些?

楼主(2009-04-11):
在G4里面打舵飞机翻得很慢,观察到到舵面的摆幅很小,请问如何将飞机的舵量和舵机的反应速度调快一些?
谢谢!

网友:
在飞机设置里边

楼主:
谢谢回答,不过这样好像是改翼型,现在的问题是方向舵和升降舵的动作幅度太小,据观察只有25度左右。不只怎样设置可以让它们的摆动幅度大一点。

网友:
楼上的图示就是正负偏转角设置

网友:
Deflection Maximum 操纵舵面的最大偏转角
Deflection Minimum 操纵舵面的最小偏转角
方向舵和升降舵分别在Vertical Tail和Horizontal Tail里面改

网友:
是以中心位为轴的正偏转角与负偏转角,不是最大最小偏转角

网友:
最大可以设置到正负90度

楼主:
可以了,谢谢二位,还有两个问题:1.发动机的马力在哪里调  2.在炸机以后有没有什么 什么一按就可以重新开始的快捷键?谢谢!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8337&extra=page%3D1
这里有我汉化的飞机设置,在fuselage\engine内,自己研究下,不要问了。

网友:
1.发动机在fuselage下拉列表,可以换,至于可不可调没试过。
2.按空格键重置。如果飞油直结合P键会很好用,P键是保存当前状态,飞油直的时候等旋翼加速到飞行状态时,按P键保存当前状态,等炸机后按空格,就回到保存的旋翼已加速的状态,而不用等旋翼慢慢加速了。飞固定翼也可以这样用,如果不想从地面起飞,第一次飞的时候先将空中一个满意的姿态P一下,下次按空格键就可以直接从空中飞了。

楼主:
mouseking兄辛苦了真是造福大家的好贴,感谢之情难以言表。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