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黑人大侠

楼主(2009-04-11):
我就是发表《新004就是离不了地的困惑》的新人。
现在应该是更加困惑了,打开四合一后按照你写的《ESKY的LAMA、004、005等4合1常见故障的成因及检测(修)步骤。》进行测试。
首先没有看见IRF7413,只有4420的3个模块,按你的方法测了,正常。SS24和CX1117也正常,看外观好像也没有问题。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
4420与7413是同样类型的MOSFET管,都是用来驱动马达的!
你先告诉我:1、飞机累计飞了多少时间了?
                         2、电池用过多少次循环了?
                         3、将主(370)马达拆除后检测主轴运转顺畅吗?
                         4、有没有出现过较严重的炸机?
                         5、主马达的碳刷和换向器是否严重脏污了呢?
                         6、电源有没有意外地反接过呢?
                         ……
另外,你要学会用清晰的照片来代替繁复的语言描述。这样,更有利于别人帮你分析故障的成因!
我的QQ号就在下面,你也可以通过它与我交流……

楼主:
回答

1、飞机累计飞了多少时间了?
飞了大概5分钟左右,基本上都是青蛙跳。加上拿在手上看看有无双桨等,时间总共在10分以内。
2、电池用过多少次循环了?
3-4次左右,我借了一个比较精确万用表量,一般在8.2V
3、将主(370)马达拆除后检测主轴运转顺畅吗?
运转正常。转翼有间隙在几毫米,应该不是问题。
4、有没有出现过较严重的炸机?
没有最高飞到2-3米,都是挂在树枝上。最高大概1.5米。
5、主马达的碳刷和换向器是否严重脏污了呢?
我是一架整机和一架空机,换过,等于用2个新的马达。这种可能性应该没有。
6、电源有没有意外地反接过呢?
绝对没有。
是不是马达齿轮与大齿盘啮合得太紧了?
回答:这个还没有试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互相故擦到了?
回答:这个没有
主马达和尾马达的连接插头没插错位子吧?下面接主马达,上面接尾马达……
回答:这个不会错的,我拆时先拍照的
电池是Esky的EK1-0181

我怀疑我的四合一测试是否正确。因为和测试的板子不一样。等QQ能用了,我发照片给你

谢谢你的帮助,非常的感谢。

楼主:
回答2

马达齿轮与大齿盘啮合的距离已经调整,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