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XD电调的使用修复经验

楼主(2009-04-11):
最近看到论坛里很多朋友关于XXD电调的使用的讨论,有褒有贬,问题的关键很多都在于这个牌子的电调比较容易坏,没保修...等等,其实国内可挑选的电调本来就不多,来来去去就那几个牌子,XXD无疑是低端电调的代表者,因为价钱问题,用的人最多,而且是新手用的最多,没经验的人用的最多,里面可能由于进水短路,或者不当使用超出负载电流引起故障当然问题也就显得比较突出了,本人不财,也是从XXD开始接触无刷电调的,经过几年的使用,总结了一些经验与大家分享!
首先声明,本人不是电子,电路方面的高手,紧紧是靠外观,接触,替换来修理电调:
1.外观观察各个电子管表面有没有明显的烧黑烧坏的,同型号的几个管很明显能看出来,如第3~4图的中间的IR2101S管,但有的就算坏了也看不出来的,嗅嗅那里有烧糊的味道也是方法之一

2.连好电机,接电,看舵机有没有反应(本人习惯把接收机电源直接接到电调电路板上的5V稳压管上用),有反应就表示供电正常,另外听电机是否有提示声,如果有而且正常就打开油门看电机反应了

3.如果拉油门没反应,同时用手马上接触电路板上整版的功率管,看有没有异常发热的管,我说的是很烫手的那种温度,如果有就表示那那只管很大机会烧掉了,关电,换管再试,换后如果还是发热就表示可能电路有短路了,这个比较麻烦,很难查,基本上可以放弃了

4.如果功率管温度都一样正常,就反过来触摸那三只IR2101S管,如图,根据我的经验,70%的XXD电调的故障与IR2101S管有关,通过不断加大油门,坏的管表面温度会很明显的发热,严重的话会热到变色冒烟,确定坏了后换掉再试,很多XXD的故障到这了一步就能修好了

5.三只IR2101S管分别控制一相电机的工作电压,坏掉其中一只的表现为:电调插电后,电机提示声不正常,~或者有提示声但电机不动,~或者干脆不声不动,~或者有提示声,电机转动很卡卡的,不能正常运转,其它牌子的电调都会有这三只管,也可以用以上方法推断起工作是否正常
超出以上问题还是无法正常工作的话就只好另请高明,或买只新的了,关于我在电调电路板上分电到接收机上用,理论上是不太好的,但实际使用还是问题不大的,起马我觉得是,4SA123都没问题,毕竟我不是打比赛的一般玩没事,况且外置BEC也会有烧的可能

以上所说希望能对大家有用,特别是正在使用XXD电调的用户,IR2101S管,不难找,一般电子商场都有,也便宜,不会焊就拿到修手机的地方用热风枪一吹就好!

XXD电调,已做防水处理

XXD电调,已做防水处理

正面,接收机供电由电路板分出

正面,接收机供电由电路板分出

中间的那只管明显有点黑

中间的那只管明显有点黑

右边那只就更加明显了,烧黑了

右边那只就更加明显了,烧黑了

也是中间那只坏了

也是中间那只坏了

拆出来后的

拆出来后的

更换后,一切正常了

更换后,一切正常了

更换

更换

插电后什么反应都没,更换

插电后什么反应都没,更换

借电

借电

一定要确定是5V的电压

一定要确定是5V的电压

网友A:
这个防水好像维修起来也容易弄掉啊,什么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防水好像维修起来也容易弄掉啊,什么东西啊?

704硅胶

网友B:
想问老虎,如70A的XXD电调买带BEC的好,还是买不带BEC的好?

网友:
很多贴片零件坏了买不到,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老虎,如70A的XXD电调买带BEC的好,还是买不带BEC的好?

早期用的XXD电调都自带BEC的,现在买的就没带的,以我的观点是70A用不带BEC的也行,自己改改吧,70A的一般都是小船用,电压不高,损耗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早期用的XXD电调都自带BEC的,现在买的就没带的,以我的观点是70A用不带BEC的也行,自己改改吧,70A的一般都是小船用,电压不高,损耗不大

用不带BEC的XXD 70A电调是不是要另外给接收机加4节5号或7号电才能正常工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不带BEC的XXD 70A电调是不是要另外给接收机加4节5号或7号电才能正常工作啊?

可以不需要,你在电调电路板上找到5V的工作电压,接接收机电源线就行,就像我最后的两张图的接法,当然你最好有一定的电子基础,就很简单的

网友:
刚买XXD 70A电调带UBEC的!是UBEC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