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故障的判断和日常维修小经验!

楼主(2009-04-11):
玩模型3年有余,前后为自己和帮模友维修舵机上百个,从不懂到会,从会到精,经历了很多失败,也尝试了很多喜悦!想将我判断和维修舵机的一些小经验介绍个大家,我想对新手将有很大的帮助,厉行节约,分享快乐!

舵机一般故障判断:

1)炸机后舵机电机狂转、舵盘摇臂不受控制、摇臂打滑------------------可以断定:齿轮扫齿了,换齿轮。

2)炸机后舵机一致性锐减,现象是炸坏的舵机反应迟钝,发热严重,但是可以随着控的指令运行,但是舵量很小很慢-------------基本断定:舵机电机过流了,拆下电机后发现电机空载电流很大(>150MA),失去完好的性能(完好电机空载电流≤60-90MA),换舵机电机。

3)炸机后舵机打舵后无任何反应---------------基本确定舵机电子回路断路、接触不良或舵机的电机、电路板的驱动部分烧毁导致的,先检查线路,包括插头,电机引线和舵机引线是否有断路现象,如果没有的话,就进行逐一排除,先将电机卸下测试空载电流,如果空载电流小于90MA,则说明电机是好的,那问题绝对是舵机驱动烧坏了,9-13克微型舵机电路板上面就有2个或四个小贴片三极管,换掉就可以了,有2个三极管的那肯定是用Y2或IY直接代换,也就是SS8550,如果是有四个三极管的H桥电路,则直接用2个Y1(SS8050)和2个(SS8550)直接代换,65MG的UYR ---- 用Y 1(SS8050 IC=1.5A); UXR------用Y2(SS8550,IC=1.5A)直接代换。

4)舵机故障是摇臂只能一边转动,另外一边不动的话-----------判断:舵机电机是好的,主要检查驱动部分,有可能烧了一边的驱动三极管,按照(3)维修即可。

5)维修好舵机后通电,发现舵机向一个方向转动后就卡住不动了,舵机吱吱地响--------------说明舵机电机的正负极或电位器的端线接错了,电机的两个接线倒个方向就可以了。

6)崭新的舵机买回来后,通电发现舵机狂抖,但用一下控的摇臂后,舵机一切正常----------说明舵机在出厂的时候装配不当或齿轮精度不够,这个故障一般发生在金属舵机上面,如果不想退货或者更换的话,自行解决的方法:卸下舵机后盖,将舵机电机与舵机减速齿轮分离后,在齿轮之间挤点牙膏,上好舵机齿轮顶盖,上好减速箱螺丝后,安上舵机摇臂,用手反复旋转摇臂碾磨金属舵机齿轮,直至齿轮运转顺滑、齿轮摩擦噪音减小后,将舵机齿轮卸下汽油清洗后,装齿轮上硅油组装好舵机,即可解决舵机故障。

7)有一种故障舵机表现很古怪:摇动控的遥感,舵机有正常的反应,但是固定控的遥感某一位置后,故障舵机摇臂还在慢慢的运行,或者摇臂动作拖泥带水,并来回动作------------------经过多次维修后发现问题所在:应该紧密卡在舵机末级齿轮中电位器的金属转柄,与舵机摇臂大齿轮(末级)结合不紧,甚至发生打滑现象,导致舵机无法正确寻找控发出的位置指令,反馈不准,不停寻找导致的,解决了电位器与摇臂齿轮的紧密结合后,故障可以排除。按照改方法检修后故障仍旧存在的话,也有可能是舵机电机的问题或电位器的问题,需要综合分析逐一排查!

8)故障舵机不停的抖舵,排除无线电干扰,动控摇臂仍旧抖动的话----------电位器老化,换之,或直接报废掉,当配件!

9)有次我买了几个数码斜盘舵机装机过后发现舵机运行不正常,快慢不一,退回厂家,后来换回3个后还是一致性差,最后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些数码舵机对BEC要求,加装5.V3A 外置 BEC后,故障排除,与舵机质量无关。
....................................................................待续!!!!

以上就是我遇到的故障和维修舵机针对性的一点心得,,粗略总结了一般舵机故障的现象和实际维修经验贡献给大家,不周之处请高人补充!!!欢迎拍砖,共同学习!!!!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起来!!

网友A:
不知道你的舵机电位器哪里买的,是不是标准件,普通电子市场能买到吗?

网友:
好贴,写得很好,精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舵机电位器哪里买的,是不是标准件,普通电子市场能买到吗?

舵机电位器一般为精密电位器,市面上一般买不到的,要到专业供应商那里购买,廉价舵机电位器损坏一般没有维修的价值,但其他部分可以当配件使用!高档舵机值得更换和维修,FUTABA9257和9650直接可以用3003舵机电位器直接代换

网友:
看这样的帖子大有益,一定要顶

网友:
好文章!受益了,谢谢LZ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起来!! :loveliness:

网友:
好贴!留个位置以后慢慢看

网友:
学老金上图那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二楼USAB52:所以嘛,我爱玩水机,舵机/飞机都不易坏!
如果你在水中炸过机的话就不会这么说了,可以同你说,将比在陆地炸毁得更加悲惨!在近水面的钻入水除外。

网友B:
我的舵机一边的行程大,另一边行程小,但放到别的通道上又正常了,还换了不同牌子的舵机情况都一样,请问各位大虾这种情况是是舵机问题还是遥控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舵机一边的行程大,另一边行程小,但放到别的通道上又正常了,还换了不同牌子的舵机情况都一样,请问各位大虾这种情况是是舵机问题还是遥控的问题啊

控的参数有关

网友:
好帖,獲益良多,thanks !

网友:
好文章!感谢楼主

网友:
希望多一些这样的技术贴。

楼主:
这段时间,有个模友发现他的9257舵机在飞行过程中经常无故短暂罢工(1秒左右),机摇臂转动很涩,以为是舵机齿轮里面润滑脂少了,叫我加点润滑脂,但是加了不起作用,检查到舵机电机发现电机轴转动不灵活,总到一个点位微微有点卡,问明情况后才告知我故障前有一次大炸,殃及到9257,我判断可能是9257舵机扫膛了,卸下空心杯电机发现空心杯电机转子上面扫膛漆包线已经露铜了,及时将电机转子卸下,将空心杯电机的线圈扫膛部分铜芯整理好,调整中心度,上好绝缘漆,热风枪120度热吹10分钟,搞定!大家也检查一下,要知道,9257电机可是买不到的!!

网友:
我有个金属舵机悬停时突然电路板上的晶体掉下来了,焊好以后发现就和楼主说的第二个情况一样,舵机反应速度过慢。拆开电机开了,没有损坏痕迹,也用牙膏磨过齿轮。问题还是有,关于楼主说的电机过流太大,我不知道怎样测试。想看看是不是电流太大的原因

网友C:
补充一下,之前小炸了3次。但是第4次悬停的时候舵机一开始还运行了30多分钟,后面飞的时候就突然坏的(没有导致炸鸡)。我不知道是不是和前面3次小炸有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下,之前小炸了3次。但是第4次悬停的时候舵机一开始还运行了30多分钟,后面飞的时候就突然坏的(没有导致炸鸡)。我不知道是不是和前面3次小炸有关联。

寄来我检查一下!

网友:
地址么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寄来我检查一下!

LZ地址多少,收件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地址多少,收件人呢?

你的数码舵机已经为你维修好了,请PM你的详细地址,帮你快递过来.

网友:
我的舵机是 Ino-Lab HG-D660MG 高品质金属数字舵机,详细地址是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保赤仓10号702室 徐睿 13247769122
能说明下我舵机是哪的毛病吗?收的货后我会给LZ发个信用贴。

网友(2009-11-01):
好文章,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