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怎么让步进电机转起来啊,需要哪些东西

楼主(2009-04-11):
昨天去电子市场看电机,看好了3个3安的双出轴步进电机,6线,二手三洋的,要价70。
我一看傻眼了 ,拿出驱动器不知道怎么接啊,
除了驱动器还要什么东西才能让步进电机转起来。 还有接线问题
在此向各位请教
谢谢谢谢

网友:
搬张沙发等听故事

网友:
我搬个板凳等,我也想知道啊,我是菜鸟,希望有人指点迷津。

网友:
板凳你座去,我就座藤椅,我也想知道,机械到知道一点,电器还得向前辈讨教,谢谢

网友:
一般步进电机的驱动,是提供脉冲信号给步进驱动器,根据步进电机的步进角及驱动器的细分数,确定一个脉冲信号可以驱动电机转多少度。

网友A:
在工业控制系统中,脉冲信号一般由PLC或单片机、工控机给出。有些PLC(如三菱的某些型号)本身不带脉冲输出功能,还需要一个定位模块,由模块给出脉冲信号给步进驱动器。
不知楼主是不是想做雕刻机?一般的雕刻机方案是:由电脑根据CAD图纸,将数据通过串口传送给雕刻机控制器(单片机或PLC),控制器将CAD数据转换成motion control(运动控制)数据,再根据这些数据提供脉冲及方向信号(正反转)给步进驱动器,由步进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运动。当然也可由单片机直接驱动步进电机。
大致如此

网友:
说那么专业 步进电机就是加一次电转一个齿 想让步进电机转起来 就必须一个一个脉冲不停的送 这样你就要做一个专门的脉冲发生器 就是驱动了 不懂的就买一个现成的
有了驱动你可以是驱动前面接开关或是手轮或者电脑来决定他怎么转 转多少 雕刻机就是接电脑上的 由电脑根据你给的图形决定怎么转 转多少
至于接线要看你买的电机是几极的 驱动要和电机对应
说不清楚的 更高手继续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工业控制系统中,脉冲信号一般由PLC或单片机、工控机给出。有些PLC(如三菱的某些型号)本身不带脉冲输出功能,还需要一个定位模块,由模块给出脉冲信号给步进驱动器。
不知楼主是不是想做雕刻机?一般的雕刻机方 ...

多谢greatwall2兄,
也就是说需要电脑、单片机、驱动器、步进电机这些来构成整个的系统
还有电源有没有要求啊,如果您方便,能不能给个链接或者图片图示什么的
我不懂啊
最好直接的看到
谢谢
我想用在车床上,对步进电机的力度怎么确定啊
是不是需要通过皮带减速好些

网友:
转起来好办,手捏着轴一拧就转了

网友:
需要配驱动器,电机57方型,76长的,步进电机上标的电流在3安(双极驱动电流3A*0.7=2.1A)以下,可以买TAOBAO 上的TA8435三轴带接口电路的驱动,再配个5V 1A,24V,4A 以上的直流电源,用并口线连接计算机和驱动板,用MACH3软件.一般X轴(小拖板)2:1减速,Z轴3-4:1,涉及的知识比较多,可以先到有关网站看贴学习.

网友:
看到听的很认真,软件有汉化的我知道,学软件有多难?除电脑外铣床,一套数控(该20,25铣为数控或普通雕刻机)DIY或买套机要多少大洋

网友:
雕刻机淘宝上有,有自己diy的也有厂家生产的,一千多的也有几万的也有,性能上的差别当然是很大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如果只要她转动180度正反转(分几档)用模拟电路驱动可行不?

网友:
我懂单片机的话最好使用成品的驱动板

网友:
呵呵,错了 是"不懂单片机的话最好使用成品的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