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MD933

楼主(2009-04-11):
还不错,反应还可以,但用来锁尾抖动比较大,不知是不是
陀螺仪
问题。所以推荐在450斜盘上

网友A:
MD933是斜盘舵机,922才是锁尾舵机,抖动大可能与尾推顺滑度有关,也有可能与舵机速度有关,请仔细排查,LZ用的什么陀螺仪???

楼主:
0704A ,非3D时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