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想前辈指点,选个便宜好操控的机子

楼主(2009-04-11):
前辈们,如题!
想入门,经济一般,弄了个king bee 016 没正式飞过就炸了。还想弄一架,价格别太贵<1500。主要是好操控的或者TRF的。
望指点!!!北京已经风和日丽了,再不玩就该热了~

网友:
上lama,最好的选择!

网友:
我也是新手,弄了两个飞机,还是弄不好。一飞就转。
感觉:买机一定要差不多才行,便宜的不好飞。
尤其是陀螺仪和尾舵机。
机子便宜的就是飞越的了。WING的听说很好。亚拓的就没的说了。
控就选6EX,价钱便宜量还足。
陀螺就选401了,配个数码舵机,锁尾刚刚的。
我都是听说的啊。

网友:
这个回答简单

如果没016我推荐lama系列都可以。
但已又016了。和我一样016入门。想省钱就多模拟。
我不信016入门就飞不好。代价大点最多了
同时的好处是学习修理和调整的技巧。

网友:
既然炸过了,就LAMA和模拟器先,然后再考虑别的。

网友:
還是想辨法先飛好016吧~另外可以考慮買個小一點比較易上手的像lama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们,如题!
想入门,经济一般,弄了个king bee 016 没正式飞过就炸了。还想弄一架,价格别太贵

....016不是新手机

新手的话lama或者模拟器
环奇,青松的四通机器也可以 ,比lama经济

网友:
模拟器+飞越450或360

网友:
不管是便宜的还试贵的机子都要慢慢调试才能飞的好,不过LAMA的机子稳定性比一般的机子好,4通的也就四百多玩着挺好

网友:
雖然016入門不好飛~但為什麼也建議你先飛好呢,看lz也是希望能尽快到外面爽飛吧~因為現在北京進入的是大風季節~容易飛的像lama的抗风還是一般,如果真的需要都外面飛就只有esky 的020~另外就是六通的,而六通016飛不好,再入其它机有點破費了~而且016調好后性能是不會差到那里去的~還是努力把016調好和練好吧~因為我也是016入門的~

楼主:
感谢前辈们,不过北京那个俱乐部或者实体店能帮我调试机子啊?最好免费,呵呵。

网友:
买个lama单机,和016一起飞,增加乐趣与信心

网友:
新手认真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