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问一个关于导线和插头的问题

楼主(2009-04-11):
以前一直玩飞机和油车,刚开始玩船,查了一下老帖,看到很多前辈都提出电调接电池要用香蕉插头,不要用T插,并且在一些电车上开到也是这样的情况。大概原因我明白,香蕉插接触面积大,裸露不易过热,是这样吧。可是不是容易反接和短路么。
再一个问题,我现在准备做并联线,给6S2P LIPO并联跑船,电池都是飞电直的,原来都是用T插,我还想保持通用性,可不可以并联线接电池用T插,接电调用香蕉插。
还有一个问题,我测量了现有LIPO的电源线外径3.3MM,应该是14的硅胶线,并且定做的A123电池也是使用14的硅胶线,可是手里能用的线测量了一下,外径3MM,应该是15的线,用来做并连线是否合适,另外还有半米的外径2.5MM的镀银线,用来做并联线是否合适,我看好像没什么人用银线,能说一下是为什么么。

不玩不知道,刚进门就觉得船的道道太多,还希望大家多指点。
希望大家能提宝贵意见,手中材料不足,不想浪费了,想尽快定好方案然后开工。

网友:
回复 楼主:

D一个转换插头.

网友:
香蕉头不那么容易接反吧,电池的两颗线分别用一公一母,电调的也是一公一母,插的时候就会注意了。
母头上套上热缩管,没有金属裸露,一般不太容易短路。

可以用一对香蕉头和一个T头连在一起做一个转换插头,用的时候插上就好了。做的时候要注意正负极哦,要想明白,别搞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