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G4升到G4.5以后,油门没反应了

楼主(2009-04-11):
G4里一只好用的,结果升级之后,油门就没反应了,螺旋桨根本不转,有没有大侠知道怎么搞啊?谢谢啦

网友A:
我用的是LAMA 控,原先玩过3.5,正常,后来装成4.5的,飞不起来了。朋友告诉把那个第7个的打上勾,结果成3D模式了,绝对秒扎。

网友B:
smoke 通道反相或找到 th.hold开关的通道